这零件用solidworks怎么旋转剖……

楼主(2013-08-09):
是不是中心空心就剖不了……

楼主:
显示不能从多个轮廓生成剖视图

网友A:
目测正反面共有三种孔,最好都能剖切。从上垂直剖切,到中心处向右偏36.7度,三种孔都在包含在剖切面内,剖切方向建议向左。

网友B:
亲自用sw2009做了下,很轻松啊。不知道你哪错了。

网友:
先画要旋转的断面线,在选择断面线后点旋转剖就可以出剖面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正反面共有三种孔,最好都能剖切。从上垂直剖切,到中心处向右偏36.7度,三种孔都在包含在剖切面内,剖 ...

是想让他把3个孔全部剖切到……只是每次都显示不能从多个轮廓生成剖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自用sw2009做了下,很轻松啊。不知道你哪错了。

我再试试……还是那样……

网友(点评):
先剖完,再画中心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简单

谢谢  其实是鼠标问题,画完线总出现点毛刺………(一段很短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