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使用轴承可以吗

楼主(2013-08-09):
一个分料器,中间进料,从两侧出料。我在绞龙两端都使用了圆锥棍子轴承和一个深沟球轴承,用一段时间,轴端跳动很严重。现在想改成输出端使用双向推力球轴承和深沟球轴承组合,另一端使用调心球轴承,不知道效果如何,请帮忙指教

网友:
轴向力不大,可以用角接触轴承直接替换,深沟球和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最好把图发来看看

楼主:
间距大于1.5米,角接触球轴承轴承使用效果好吗?

楼主:
有做绞龙的吗,

网友:
没见到图!感觉“圆锥棍子轴承”不可靠。

网友(点评):
带有绕度的轴选择什么样的轴承?绞龙应当被理解为带有绕度的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