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在需要设计款流水线,求救各位前辈

楼主(2013-08-09):
各位前辈们:

    小弟现在需要设计款流水线,大概意思是这样:

一排治具紧挨着往前流动,上面放着6个每个45公斤的产品,且产品是立着放,容易倒,所以流水线运行速度比较慢。当治具流到一定位置时,需要在水平面上旋转90度继续往前走,这个旋转过程是边往前走边旋转的,且后面个也挨着前面一个。

不知道各位前辈是否有看过相类似的视频,求共享!或者有设计过的,还请帮忙指导下,在这谢谢了!

楼主:
治具是长方形925*325,原先是流动方向垂直于925长的那两条边,后面要旋转成流动方向垂直于325的那两条边

网友:
转盘。。。医药,食品行业经常会有这样的吧

网友(点评):
工艺品行业

网友:
很多的,1/4圆弧的传送带就可以实现

网友:
产品在生产线上,转身、转动一定角度很常见,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要安全,不但要考虑常规下的安全,更要考虑意外情况下的安全。

网友(点评):
是啊,产品只是直接放平板上,无固定机构,因为东西是注塑出来的,有点像陶瓷,所以刚开始时是软的,不能夹

网友:
这个旋转过程是边往前走边旋转的,且后面个也挨着前面一个。

这个描述很难理解

网友:
她的意思是 6个产品算是紧挨着的,一边往前一边旋转。 中间没有间隔  我没想到应该怎么办。 前面说的90度  一转后面的就倒了

网友:
既然是治具  那应该是回流到原工位的吧, 那能不能不用90度   不变方向的流过去  然后再过个直角呢

网友:
以前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所以不太懂,希望各位能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
为什么治具要跟着传送带一起动?你确定不是夹具?

网友:
和我们 瓷砖行业流水线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