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可以同圆锥滚子轴承组合使用吗

楼主(2013-08-09):
调心滚子轴承可以同圆锥滚子轴承组合使用吗?

网友:
应该不能。

网友:
通常不这样用,调心轴承就没有调心功能了

网友(点评):
这样用,SRB怎么就不能调心了?

网友(点评):
理解大虾意思了,主要是咱俩对“组合”意思理解不同。你也是对的,我的理解见5楼。抱歉!

网友A:
可以这样组合的。
我用过一头双列圆锥做固定端,另一头调心做浮动端。

网友:
虽然不常见  但是根据载荷和工况  是可以组合的

网友:
圆锥轴承 调心球轴承专卖qq774982926

网友(2014-04-28):
看你怎么用了,一般情况来说是不可以的,选用调心轴承的话,一般是注重调心,也就是修正同心度的偏差,但是你两个圆锥滚子轴承配合使用的话根本起不到调心的作用。受双向的轴向力的时候会选择使用成对的圆锥棍子轴承

网友(2014-06-28):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组合的。
我用过一头双列圆锥做固定端,另一头调心做浮动端。

Pascal大侠,浮动端用调心轴承,是因为轴有挠曲吗?对固定端的双列圆锥无影响?

网友(点评):
是的,轴太长,有桡曲。对固定端的双列圆锥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呵呵,又学了一招。谢谢Pascal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