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功率是41.45KW,应该匹配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3-08-09):
液压功率是41.45KW,应该匹配多大的电机,求高手帮忙。

网友:
液压功率是41.45KW,这是液压泵的输出功率吗?如果是,那么除以泵的效率,得到泵的输入功率,再除以电机的效率。往标准电机功率往上靠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A:
泵的效率,电机的效率请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的效率,电机的效率请查手册

什么手册有得查

网友B:
手册

motor curren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

网友:
不理解什么叫液压功率,如果泵选好了,电机选45好了

网友:
选择功率的至少1.05倍,然后往标准的电机功率上靠近。

网友:
我估计是泵的功率吧,直接除效率啊,然后取电机功率值啊(查手册)

网友:
乘以1.2倍,

网友:
机液位置伺服系统
  ·结构柔度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动压反馈装置和液压转矩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