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摇臂钻立柱不能锁死

楼主(2013-08-09):
机床是南京第四机床有限公司的星球牌zn3050摇臂钻床,现在立柱不能锁死!那个大师懂这床子阿!以前使用都听见有液压工作的声音,现在没有,还有这个液压泵的加油孔在什么地方?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们厂里的是中捷钻床,液压油加在摇臂后面

网友:
七月我们的烧过时间继电器,两个继电器加两块底座都烧了,导致锁紧后不能松开

网友:
找找厂家呀

网友(点评):
保修期还没过的话厂家应该免费维修

网友A:
对了,想问下这台床子,上下升降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不知和中捷的结构是否相同。下面两个图仅供参考。

网友:
主轴箱可以夹紧么?可以的话应该不是泵的问题。可能是是夹紧菱形块儿磨损严重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74149e37eefdc8d376ee3231.html

网友(点评):
ZN350型摇臂钻床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
是液压锁紧的么?

网友:
该厂售出的摇臂钻床产品终身保修。可以直接找他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想问下这台床子,上下升降的原理是什么?

丝杠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杠传动

那是如何自锁的?例如停在中间不掉下来

网友(2014-03-05):
是液压的么?看看液压装置,摇臂钻还是中捷的好点

网友:
检查一下时间继电器,两对常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想问下这台床子,上下升降的原理是什么?

丝杠带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