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2007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点空格,弹出的菜单选切点,然后选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点空格的然后选切点 但是我要在圆周的上切点的话 它就会到下切点去 就是不听话

那你就转一圈或者选的时候点上半圆。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我以前也经常碰到的,只要按空格-切点后拉着直线往你想去的方向拉,不要犹豫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