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加工,大厚度工件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2013-08-09):
    现加工一600*300*140工件,之前总断丝,调整了一下点参数,不断丝了,但切割速度极低,求大神指导!

脉宽、脉间、电压、电流、步速怎么设置?弱弱的问一句步速是什么意思?刚学一个月不到,师傅也不知道,网上也搜不到,翻了几本电子书也没具体数值参考,所以想到来这里求大侠拔刀相助!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到现在这个公司才开始接触的线切割吧,还是人家淘汰了的拿来用!

照我的理解步速就是每次换向工件和钼丝之间的相对位移吧!我也不太懂,只是看了人家用一遍,然后就慢慢摸索的。

之前我切割一个50厚的钢板也是一样,钼丝老是断,换了几次,烦了,然后就慢慢试着调参数,后来把步速从70调到50,果然就好了。呵呵,瞎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到现在这个公司才开始接触的线切割吧,还是人家淘汰了的拿来用!

照我的理解步速就是每次换向工件 ...

我平时都是196的步速  ,现在调到20,效率太低了

网友:
工件厚度增加后散热、排屑困难,效率自然就低了,电参数很重要,跟材料也有关系,如果切厚的紫铜,恭喜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平时都是196的步速  ,现在调到20,效率太低了

哇~~  你那步速这么高!   我一般拿来切切5-30的铝合金,从来都不会超过80的,我拿是老古董的机器了,不用都会坏的,用起来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有些时候一个工件停三四次机,没把我烦死!今天钼丝又割进导电块里面去,造成短路了,哎~  现在它是老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平时都是196的步速  ,现在调到20,效率太低了

没必要调到这么低吧,你这是在割什么材料?多少的厚度?

网友(2013-11-22):
你把变频调低点,再把脉宽加大,脉间也加大,电流控制在2到2.5左右。

网友:
高度140你还想割多块,线切割的工价100mm以上都要剩2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割的慢

网友:
就是了,  100以上的 电流也不能调太大,2-2.5 稳定就好。 脉间 脉宽 调稍大点。  跟踪要调的慢些,  注意电流变的稳定  慢慢走, 不断丝就是快

网友:
步速应该就是步进电机的进给速度(x,y向丝杆的移动速度)!工件厚,在钼丝接触面没有被全部击穿的时候,步进电机移动过快则钼丝很容易被拉断。大工件可以增大脉宽(脉宽其实就是有效放电时间),增大电压,电流,其实就是增大有效功率吧,当然这三者+“步速”需要调到一个合理的数据,至于什么数据为准,本人没做过线切割,但是曾对家里的一台线割的电气部分抄板,了解一点皮毛!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