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同调心球轴承组合使用吗?

楼主(2013-08-10):
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同调心球轴承组合使用吗?
多谢

网友A:
如果轴分固定端和自由端的话,那么在固定端处,可以选用调心球轴承,也可以选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根据设计方面对于轴承的轴向定位及固定,承受径向载荷与轴向载荷等方面的考虑。而在自由端处,也可以选用前述这两种轴承,自由端处的考虑点在于,避让因运转时的温度变化引起的轴的伸缩,以及调整轴承的轴向位置等等。
所以说,可以将这两者组合使用。

网友(点评):
浮动端用双列圆锥?没人会这么设计,理论上也不行。

网友(点评):
有机会多谈谈,愿闻其详。我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点评):
浮动端是不能承受轴向力的,既然不承受轴向力,那就不会选择锥轴承。

网友(点评):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 (TDO 型)能够同时承受轴向、径向联合载荷,所以它可以用作固定端轴承。它也经常被用作自由端轴承,用来平衡轴的热变形造成的轴承座和轴承外圈之间的相对移动。

网友(点评):
http://www.zys.com.cn/news/bearing/2010-5-11/105113921.html

网友B:
你对比一下。

网友(点评):
此图圆锥滚子轴承在固定端防止轴向窜动,调心轴承保证在同轴精度较差的情况下轴依然能良好运作。我说的没错吧?请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比一下。

鄙人认为轴承的选用应结合实际情况。手册上的图例只是一些经典的选用事例,没有统一及限定的意思。
这位楼主之所以要问圆锥滚子轴承与调心球轴承是否能配用的问题,应该是实际需求轴承既要有一定的轴向承载能力,又要能在同轴装配上有一定的容错率,逻辑上这两种轴承并没有冲突的地方,所以是可以配用的

网友(点评):
同意。具体配置应该依照设计者的具体计算而定。广义上来讲,是可以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轴分固定端和自由端的话,那么在固定端处,可以选用调心球轴承,也可以选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根据设计 ...

探索号大侠,请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557&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