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氮拆卸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现公司有一离心水泵机械密封损坏,需拆卸叶轮,但从昨天一直搞到现在都没能把叶轮卸下来,装的时候轴与孔是滑配,很轻松就装进去(没有锥度),用自己做的M20的螺丝顶,把牙都顶坏了,加热,敲击都试过,现在想了解一下液氮拆卸的方法,请以前有接触过的大侠不吝赐教。如果用液氮,那么是怎么用法,冷却后轴与套不都是会缩小吗?谢谢各大侠指教~~~

网友:
制作专用工具用液压油缸加压,若还拆不出就用割刀火焰加热

网友:
液氮需要你的轴中间是空心的,给轴心倒液氮,让其冷却收缩,你的实心的不好搞

你可以先加热整体连接部分,一边施力一边给轴上泼水

实在拆不下来,就割了重制,再设计液压拆卸结构,否则维修太痛苦了

网友(点评):
中间有键槽,不是不能用液压拆卸吗?

网友(点评):
对,径向无法使用液压拆卸,但是轴向可以做密封腔室,也可以进行液压拆卸

网友:
对的,用油加热试试!轮毂先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