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6140车床电器安装图

楼主(2013-08-10):
那位大侠能提供一下CD6140车床电气安装图啊。谢了邮箱181703779@qq。com

网友:
把盖子打开,一个个元件 线路 用线号对应法查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倒是好找,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所以,原理图是可以找到的,安装图就找不到了。你可以和我说一下线号,我告诉你他的定义是什么。2灯线、5控制电源线、7接触器自锁线、12接触器启动线、14快速电机线,有的机床不同批号定义也不太一样。比如有的控制电源线号是11号。这是我记住的线号。一般在维修的时候根本用不到线路图。你如果实在需要的话可以留个话,过几天有机会我给你照一个。

网友B(2013-12-16):
    我最近也需要这个,请问楼主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倒是好找,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所以,原理图是可以找到的,安装图就找不到了。你可以和我 ...

才看到版主的回复,谢谢热心的版主。问题车间师傅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需要这个,请问楼主找到了吗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尽快给你发过去。

网友:
应该论坛可以找到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想整理一下电源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