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球轴承与深沟球轴承配合使用

楼主(2013-08-10):
大家好!我是新手!第一次发帖!下面的图片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内部空心轴,两个轴承(推力球轴承,深沟球轴承),轴承座,上端盖和一个轴承衬筒!  内空心轴旋转,轴承座固定 !  感谢轴承内径都是380的(比较大),受力情况:内部空心轴受竖直向上的力  大概600Kg.,径向不受力,转速小于10RPM。  要求:旋转精度要达到+-2丝!

我的问题:1.旋转精度可以达到要求吗(简单的说说用什么方式,什么配合)
               2这里.两个轴承这样配合使用方式是正确的吗、

谢谢大家了!

11111

11111

楼主:
还有  如果这个结构方式达不到精度要求的话,那可以用什么别的方式实现呢?比如什么轻型回转支撑呢。要求就是内部空心轴转的时候受向上的600kg的力,保证旋转精度就OK     各位大侠都发表一下意见   谢了撒!!

网友A:
深沟轴承用两个。

网友:
保证径向精度要用两个深沟球轴承, “轴承内径380”有这样的轴承吗?太大了吧
你说的正负两丝,精度确实不低,

网友:
旋转定位用丝的吗?

网友(点评):
大概指跳动吧,只能这样理解

网友(点评):
1丝=0.01mm 地域方言,有地方有丝,有地方用“条”。。

网友(点评):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卖杏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沟轴承用两个。

我感觉用滑动轴承应该能达到要求
感觉而已没有实际经验
不过在使用滚动轴承能满足的情况下还是使用滚动轴承

网友:
你好旋转精度要达到+-2丝

网友:
你好
旋转精度要达到+-2丝,两点建议:
1.考虑到低速重载高精度的特点,建议换个装配方案,也就是说楼上有说的用上两个深沟球轴承,减少轴承本身游隙的影响;
2,推力球轴承(一只)装在深沟球轴承最下方而且应承受深沟球轴承内圈导入的轴向压力(在设计上尽可能增加推力球轴承的受力面积,这点应该明白吧)。

网友:
废图,做出来轴承根本无法安装。

网友B:
楼主要求的旋转精度没有说明是径向还是轴向,但对于这样的薄壁结构而言,非常非常高。
首楼贴出的设计是废图一张,犹如一群青蛙跳水。
真要做,其结构只能按4楼逍遥大侠的意见,用两个深沟球轴承。
不要以为只有推力轴承才可以承受轴向载荷,角接触轴承、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深沟球轴承也可以。一般说来,用深沟球轴承许用径向载荷的0.7倍承受纯轴向载荷,应该认为可以允许。
按首楼所给出的图,选择的深沟球轴承为61876,这种尺寸也只有这个轴承可选。
用两个就行,只是采购轴承的精度等级必须保证其径向和轴向的跳动不大于装置最终精度的0.5倍,并且在结构上必须消除轴承游隙。
另外担心楼主的加工手段,空心轴外圆必须达到5级或更高;轴承安装孔则应在6级以上。

网友(点评):
深沟轴承径向承载时,只有半圈滚子受载,而且载荷还不是均布的,呈波状分布,受载最大的那个滚子是短板。而轴向受载时,所有滚子都受载,从而降低了单个滚子上的载荷,是故承载能力也不小。害怕爷爷以为然否?

网友(点评):
逍遥 “受载最大的那个滚子是短板” 怎么解决,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珠子碎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大轴承在安装前用高温油煮,安装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至于加工精度也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点评):
承载力大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用滚珠轴承呢?

网友C:
做出来轴承根本无法安装

网友:
学习一下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的旋转精度没有说明是径向还是轴向,但对于这样的薄壁结构而言,非常非常高。
首楼贴出的设计是废 ...

谢谢了!我也一直想着用两个深沟球,可是由于没有什么经验  总觉得深沟球能承受的轴向力有限  所以一直“不敢”   现在好了  听了大家这么一说   没说的  决定改用两个深沟球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轴承用两个。

谢谢!!感谢朋友们的帮忙!决定改成两个深沟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的旋转精度没有说明是径向还是轴向,但对于这样的薄壁结构而言,非常非常高。
首楼贴出的设计是废 ...

径向的旋转精度!
还有  菜鸟的我不知道我的那种方案为什么轴承装不上(我现在换成了两个深沟球,但是我想知道我错在哪里)   感谢!!身为菜鸟的我麻烦你们了   我会不断进步的

网友(点评):
外圈一片蓝色,那里有几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出来轴承根本无法安装

能给我说说怎么无法安装了吗?小弟我感谢!!我现在很难过

楼主:
小弟等着你们给我解答啊 !!在线等   我就是搞不明白  原来的轴承怎么就安装不上了     感谢!!!

网友D:
如图滚珠轴承如何装进外圈。

网友:
这个轴的上面应该也有个径向支撑吧  上下各一个轴承,改用圆锥棍子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滚珠轴承如何装进外圈。

我想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深沟球轴承和推力球轴承旋转端装在空心轴上(这点肯定能实现),然后将空心轴连带已经装好的轴承安装到轴承座上,最后安装轴承衬筒,再安装推力球轴承的滚子和不动边(不动边用轴承衬筒定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主要就是推力球轴承是三块分离的!!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踊跃的指出错误的原因    我很期待

楼主:
再附图一张,只是将零件颜色换了  其他什么都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径向的旋转精度!
还有  菜鸟的我不知道我的那种方案为什么轴承装不上(我现在换成了两个深沟球,但是我 ...

那个是轴承座   贴着深沟球的外圈下部有一个轴尖   用来轴向定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径向的旋转精度!
还有  菜鸟的我不知道我的那种方案为什么轴承装不上(我现在换成了两个深沟球,但是我 ...

蓝色的就是一个零件!轴承座

楼主:
引用 楼主:
蓝色的就是一个零件!轴承座

我自己想象的装配过程在20楼  你可以看看  再指教  谢谢了 !!菜鸟需要你们

网友B:
如果蓝色的是一个零件,你别的什么东西也不用考虑,就一个深沟球轴承,你说说怎样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蓝色的是一个零件,你别的什么东西也不用考虑,就一个深沟球轴承,你说说怎样装进去。

先将深沟球轴承装配到空心轴上(从下端装入),然后将轴自上而下装入轴承座上。

网友(点评):
怎样通过台阶?

网友(点评):
按照我的设想 是不需要通过台阶的!两个轴承分别从空心轴的两端安装在轴上(当然推力球只装选装的那个部分),然后将它们从轴承座的上面装入,再然后装轴承衬筒,最后装入推力球的旋转体和定圈!再端盖压紧!

网友(点评):
他这个都没有台价,能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将深沟球轴承装配到空心轴上(从下端装入),然后将轴自上而下装入轴承座上。

他蓝色的我想是做成了3个零件。这样对装配及加工要求很高。

网友:
如果一个零件那装起来基本无法调整。

网友:
楼主应该和我一样,只懂些画图,很少参与装配,调试。

网友(点评):
是啊 没有经验啊 更别说装配经验了

网友E: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网友:
轴承座没有台阶,那装进去是没问题。

网友F:
LZ第一张图太模糊,大家看错了,第二张图清晰的看到剖面,深沟球上面和推力之间在轴承座上是没有台阶的,我第一眼也看错了!

网友(点评):
澳 那能装配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第一张图太模糊,大家看错了,第二张图清晰的看到剖面,深沟球上面和推力之间在轴承座上是没有台阶的,我 ...

看这张图!

嗯哼

嗯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的旋转精度没有说明是径向还是轴向,但对于这样的薄壁结构而言,非常非常高。
首楼贴出的设计是废 ...

这个怎么样

网友(点评):
感觉还好 不过那个推力球轴承的受力面积有点牵强了!不过这个应该比较容易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么样

主要是给你参考下,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点评):
嗯 挺好的 只是我想知道这个设计已经出产品了吗?运行的怎么样?我觉得要是把中间的套筒换成阶梯形的就更好!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 你轴端是用什么来轴向定位的(就是你用什么来限制轴向上移动)?是不是直接用螺母?

网友(点评):
等着你的回复 觉得你的比我的那个好 按照你的方案 可以少一个轴承衬筒 这样的话 精度更容易保证 装配也简单一点!!

网友(点评):
换成台价就没法装了,不管是在轴上还是在套上,都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沟轴承用两个。

逍遥老师,您好。

我请教两个问题:

1.两个深沟球轴承中间需要套筒隔开吗?

2.两个深沟球轴承一起起到什么作用?

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补充内容 (2013-9-7 11:14):
就是说能增加一个受力点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1、深沟轴承相隔尽量远一点。2、一个轴承理论上只能在一个点上承受径向力。所以要用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的旋转精度没有说明是径向还是轴向,但对于这样的薄壁结构而言,非常非常高。
首楼贴出的设计是废 ...

老师您好:

机械手册记载了“两端固定方式”中可用两套深沟球轴承和止推轴承,我想请教一下深沟球轴承和止推轴承之间需要垫圈吗?如果有选型有什么要求吗?

谢谢老师。

网友:
学习中,对轴承不太了解

网友(2014-03-11):
第一,这样的配合使用很经典,也很常见,没有问题。第二,增加个深沟球轴承,更好的保证旋转的同心。第三,我看你直接用一个圆锥滚子轴承再加个深沟球得了。

网友(2014-06-28):
角够球轴承和推力球或车床专用轴承和推力球,你自己去看一下数控车床主轴的轴承

网友(2015-04-18):
深沟球轴承都装不进去

网友:
这套轴承准备采用什么润滑呢?润滑脂还是润滑油?我感觉最容易保证精度的就是采用滑动轴承

网友:
哈哈,为啥没有人提到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看出装配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6-06-07):
装应该能装,照LZ20#的装法,没觉得不能装进去

网友:
精度要求如此之高

网友:
两个圆锥滚子,可以在装配时调整游隙,调制零背隙

网友(2017-02-27):
想学习一下,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根据NSK的资料,是不是应该加个调心轴承.

网友:
1.下面深沟球无法安装,2.推理球轴承毫无受力,3.完全瞎搞。

网友(2017-05-16):
装配上没问题,问题出在轴承的用法上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E: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推力球轴承顶上的轴环干啥用,直接压力作用到上边不行吗?为何还要加这个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