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油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8-10):
刚刚接触热轧,有关热轧油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热轧油为什么要油水分开输送,再在混合器处混合,是为了方便控制不同机架所需要热轧油的浓度吗?
2.热轧油供油站供出油,还要进入计量泵控制装置再往各个机架的阀组上面供应,使用计量泵是为了控制供油量,但是计量泵的供给油是一股一股的,不是连续的,这样可以吗?
3.热轧油是通过计量泵来控制量的,但是水量是通过什么控制的?热轧油的浓度是怎么控制的?
4.在一些原理图中看到在进入喷射梁之前还有蒸汽进入热轧油管路,这样是为什么?
    因为刚刚接触,问题有些小白,还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油水分开输送,方便供油量调整,也可以不同机架分开供油。如果先混合,需增加混合罐与搅拌,浓度也不易调整与控制。
计量泵那是一股一股的,但是间隔时间短,在油出口同样是连续的。
水的用量较大,通过阀门开度都可以控制了。
浓度也是通过油、水的流量及轧制速度等来控制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