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粉碎布匹或者皮革下脚料的粉碎机?

楼主(2013-08-10):
哪里有粉碎布匹或者皮革下脚料的粉碎机?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下!

网友A:
看下他们粉碎棉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他们粉碎棉花的

一般都是粉碎棉花杆的吧!

网友(点评):
棉被什么的回收加工都要打碎的~

网友(2013-09-17):
你这是要询设计,还是厂家?你可以了解一下开松机

网友:
布的比重比较轻,使用粉碎机效果不佳。我刚刚做了台粉碎机,是粉碎树枝,树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