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作为驱动力开沟可行吗?

楼主(2013-08-10):
请问用气缸作为驱动力开沟可行吗(主要驱动刀头部分挖土动作)?主要针对大棚土质。如果可以该如何选型?

网友:
灰太大对气源不好吧

网友A:
微耕机我看过的都是柴油机+减速器+刀片
你用气缸,且不说力够不够,现场有气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耕机我看过的都是柴油机+减速器+刀片
你用气缸,且不说力够不够,现场有气源?

是的,就是一种概念设计,主要用于大棚小型开沟修垄,气源可以满足,就不知道气动能否实现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一种概念设计,主要用于大棚小型开沟修垄,气源可以满足,就不知道气动能否实现动作?

理论上确实可行,只要空压机和气缸够大。
但是防尘是个大问题。
而且你这设计也太概念了吧
该不会是做毕业设计吧

网友B:
概念机可以!实战的话风险大!

网友:
电气控制你 还是不错的   试试看

网友:
想法不错,不会因为漏油污染土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机可以!实战的话风险大!

能具体说说吗?除了尘土影响,还有什么?导致其不可能实现?

网友(点评):
输出的力,气源,气缸寿命等等!受地面环境影响气缸的密封圈寿命很短! 液压缸到是可以。

网友:
压力达不到的。看看挖挖机吧!油压的。

楼主:
粗算了一下,要满足功能要求,机体就相当大了,这与当初小型机概念相背离,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除了尘土影响,还有什么?导致其不可能实现?

嗯,谢谢提醒!

网友:
纯机械、液压都行。气动不可行。做这种设计刚开始就要考虑功率密度问题,各种传动方式适应的范围,这个手册上都有详细的论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