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Cr轴的热处理方法?

楼主(2013-08-10):
40Cr轴想要能承受大转矩但不需要很耐磨,常用什么热处理方法?处理硬度多少合适?哪位高人指点下,小弟拜谢!

网友A:
谢谢lz啊   为什么不百度一下呢,谢谢你让我对40Cr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平时用40Cr很少。没想到40Cr的优点这么多。
     首先,40Cr的含碳量在0.37%-0.44%之间,是中碳合金钢,所以是可以直接淬火的。而Cr的作用是用来提高淬透性的。 和同样是含碳量0.4%左右的45钢相比,他的优势就在这里,淬透性强一些,所以在调质或者淬火之后,有了更优秀的力学性能。至于为什么经常用45钢,当然是价格贵一些,我看了资料,大概贵10%。
    40Cr在调质后硬度为HRC32-36,在淬火后硬度可以达到HRC50-58.在加工前需要进行退火或者正火,以便于保证切削性能。另外讲一点:在温度550~570℃进行回火,该钢具有最佳的综合力学性能。
     另外,40Cr是可氮化钢,硬度可以达到HRC43-55,当然,氮化常用HV.它的焊接性能并不好,这点和45钢差不多,可以考虑退火或者正火焊接。

网友:
多谢楼上的免费度娘啊

网友:
材料,热处理,使用要求1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很明显,调制处理,不过度娘也不是准确的,因为40Cr有时会采取正火处理,所以具体采用哪种处理也是根据工件的使用要求决定的。

网友B:
这个材料一般不做轴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调质处理加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正确,调质处理,保证心部韧性,表面耐磨就使用高频淬火

楼主:
O(∩_∩)O    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材料一般不做轴的

40Cr是做轴的典型材料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Cr是做轴的典型材料哟!

不好意思,我弄混了,确实做轴也可以

网友:
40Cr一般都用来做受力件吧

网友:
40Cr是一种综合性能非常好的合金钢、强度、塑形、韧性都挺好,在工程中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2013-09-25):
你那40Cr来做轴啊 呜呜呜。。。暴殄天物啊

网友:
好吧 楼主 我错了  查了下 淬火后的40Cr 确实有做轴的。但大多数情况下用在交变载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z啊   为什么不百度一下呢,谢谢你让我对40Cr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平时用40Cr很少。没想到40Cr的优点 ...

学习了!

网友:
建议采用调质处理,不过要看传递多大扭矩,最好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