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滑轨调整求助

楼主(2013-08-10):
  由于专案关系需要安装直线滑轨,对于直线滑轨的安装本人接触不多,做非标2年了,过多的是设计,调试很少涉及,这次的组装滑轨长度600左右,一组滑轨2根组成,为什么我的一根的直线度调整好了,打了表的,调整到直线度正负0.03mm,另外一条滑轨没有打表,只是松开紧固螺丝,安装上附属零件,(PS:滑轨竖直安装),重物反复上下运动的同时,拧紧螺丝,即以左边为基准,这样整体的直线度却有0.13mm。
这是为什么?求教啊,
还有就是,像滑轨这样的零组件该怎么组装调试,请各位大虾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并行滑轨运行不畅,我一般保证一条基准,另一条与基准条之间两端塞量块,误差5个丝以内,一般都会OK

网友A:
我们的做法是:百分表吸在基准轨滑块上,表头打在大理石平尺上,移动滑块测直线度0.01/500;紧固基准导轨,百分表继续吸在此滑块上,表头打在另一根导轨滑块上,同时移动两滑块测平行度0.02/全长。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像楼主说的基准导是打表出来的,那非基准轨也可以打出来,不要凭感觉啦!以前上银买的非互换性的导轨的基准面和非基准面都有箭头,不知道你的怎么没有啊!

网友B:
兄弟你的导轨编号装的都不对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导轨编号装的都不对应啊!

那是 从一个包装盒里面拆出来的啊
后面的滑轨当初交给组立那些了当时,他们都是从包装盒里一组装上去的,拆下来都没有混,我都放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做法是:百分表吸在基准轨滑块上,表头打在大理石平尺上,移动滑块测直线度0.01/500;紧固基准导轨,百 ...

都没有靠边,标准导轨你怎么知道与地面的垂直度,那还不是要打表

网友:
你一侧安装的导轨打表了,另一侧安装也要打表啊。。。。

网友C:
导轨安装,先是拿油石磨下安装面,然后安装直线导轨,对应安装基面打千分表,控制直线度,每安装一颗螺丝都要打,如果有点误差可以用橡胶榔头轻轻敲击导轨,一侧安装完毕,同理安装另外一根,可以对应的基准面作为另外一根直线导轨,进行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安装,先是拿油石磨下安装面,然后安装直线导轨,对应安装基面打千分表,控制直线度,每安装一颗螺丝都 ...

谢谢您 我今天下午就去工作室试试这样的方法,我之前拿百分表只打了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安装,先是拿油石磨下安装面,然后安装直线导轨,对应安装基面打千分表,控制直线度,每安装一颗螺丝都 ...

下午回去试了试,两边都打了,最后效果不错,都在2条之内,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D(2014-08-09):
楼主,你的要求比较低。
我们安装一米长的线规,以00级直尺为基准,要求直线度0.005mm。
如果线规平行度不好,侧向受力会很大且不均匀。对线规寿命是严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要求比较低。
我们安装一米长的线规,以00级直尺为基准,要求直线度0.005mm。
如果线规平行度不 ...

我们要求是比较低的 你们是什么产业的 我们就一般走个直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