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如果有了光栅尺,驱动部件的精度可以降一级吗?

楼主(2013-08-10):
如果达到相同的定位精度,相比半闭环,全闭环的传动件(比如丝杆、导轨)可以选精度低一些的吗?

网友:
还是不降的好,好的数控床子精度都很高的

网友:
光栅用在半闭环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不要降

网友(点评):
都用伺服了,加上光栅尺那叫全闭环

网友:
伺服系统的终端执行单元的精度要与系统要求的精度相匹配,简单的讲
你如果用C7的丝杠,配高精度的光栅尺,就有可能闭不了环

网友(点评):
对,闭不了环,这个回复很经典!

网友(点评):
通俗易懂!曾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机床采用半闭环,精度很好,采用全闭环,精度更差,就是典型的闭不了环。理论上系统的“精度:都足够的,硬件如:丝杆,导轨的精度,传动部分的刚性,达不到,系统再好也没用。

网友:
不管如何,不建议选用低精度的传动件。

网友A:
光栅尺好比眼睛,驱动部件好比手。你的眼睛明察秋毫,你的手有帕金森症,你说你能干活吗?
没必要盲目提高指标,但是光栅尺、驱动部件都必须满足最低要求。只要有一个达不到最低要求,其他的部件再高级也没用。
至于LZ问“可以选精度低一些的传动件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你原来的精度是不是过高了。

网友:
最好是不要有意降低,不然传动误差太大,用光栅尺做全闭环后产生震荡无法正常工作,当然如果你本来的精度等级就很高就另说了。

网友(点评):
很多人不注意振荡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不能降低的,不要听信别人一些歪门邪道。。。

网友:
就像木桶原理一样,能装多少水是取决于最薄弱的一个那块板,而不是最牢固的那个块

网友:
肯定不能降

网友:
那你还不如不加光栅还用原来精度的传动,加个光栅也不便宜

网友:
传动系统精度太低和测量系统不匹配,超出测量系统误差就会报警了

网友(2017-06-07):
重复定位精度在整个运动系统中用于做补偿,这个值很关键,重复定位精度好的尺子做补偿后在全行程的精度会提高很多,全行程的精度检测一般用激光干涉仪来比对。重复定位精度概念的理解(举个例子,平台A点到B点假如是100mm,平台重复每次从A点到B点都会有一个实际值,这个实际值与100mm的比对差就是重复性精度,并且这个比对差的值是恒定不变的)。分辨率是指与运动控制系统通讯脉冲的最小单位值。直线栅尺在与伺服运动控制系统做全闭环反馈时通常情况下是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和直线栅尺都接入系统中,通过编程人员对系统算法的编写来实现整个闭环的控制。(例如,平台A点到B点直线栅尺需要发出50000个脉冲,控制系统会给电机指令相对应的脉冲数,当电机走完相对应的脉冲数时直线栅尺还没有走完50000个脉冲,于是控制系统会继续驱动电机走完直线栅尺余下的脉冲,至于电机该走多少对应的脉冲数由系统计算得出)。步进电机是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控制转动角度的,一个脉冲对应一个步距角。 伺服电机是通过控制脉冲时间的长短控制转动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栅尺好比眼睛,驱动部件好比手。你的眼睛明察秋毫,你的手有帕金森症,你说你能干活吗?
没必要盲目提高 ...

说的有意思

网友:
精度低了
闭环无法定位,系统会出现死循环,这样设备死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