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连接方式和功率求教

楼主(2013-08-10):
我想问一下分量18000-20000m^3/h,风压3800-4000pa的风机选用什么驱动形式好?有什么优缺点?直驱会不会对电机和轴承容易造成损害?ps.这个如果直驱,用22kw的电机可以达到这要求吗?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一般都是用皮带传动的,具体的查《风机手册》吧,或者直接找风机厂家。

网友B:
至少要100KW以上吧,压力比较低,启动转矩不大  应该可以直驱
具体的还要查手册

网友(点评):
100KW以上怎么来的?何况LZ已经说明22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一般都是用皮带传动的,具体的查《风机手册》吧,或者直接找风机厂家。

但看到9-16,9-25系列大功率的物流输送风机(大风量高风压)很多都是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100KW以上吧,压力比较低,启动转矩不大  应该可以直驱
具体的还要查手册

轴功率只需要21KW,哪来100KW

楼主:
再次自顶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看到9-16,9-25系列大功率的物流输送风机(大风量高风压)很多都是直连

这些都是高压风机,输出轴短。所以连接方式要看你的需求选择。

网友:
直驱没轴承把,直驱是不是电机直连风机,这么大的我们一般用了传动箱的

网友(2017-11-15):
皮带驱动的好处是容易调整转速,比较好选型;去电视维修起来麻烦,防护困难,传动损失达,会产生粉尘,不适合洁净工况。联轴器驱动的缺点就是安装队中的时候考验技术,选型困难,可能需要调整叶轮的直径和宽度。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参数来说,直连无需联轴器,电机直接驱动就可以。但是这个21KW的轴功率深表怀疑,即使用全压选型,功率也到了24KW了,选型软件是北美第一工业风机自己开发的,所有产品满足AMCA的认证要求,哪个水分大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
22不够,最少得30或37,因为不可能这么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