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半径

楼主(2013-08-11):
敷铝锌板的板厚是2的话,他的折弯系数是多少,折弯半径有是多少一般情况下另如何才能保证在SW里画的图展开了和已有的CAD里的展开图的尺寸吻合。CAD里的图是别人已画好的,我是用他的图在SW里建模,始终还不了原,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啊,谢谢了啊,对了是电气开关柜行业啊

网友:
http://en.wikipedia.org/wiki/K-factor_(sheet_metal)#K-factor.
可以看看这个,讲得很细。
另外,关于吻合问题,我建议你检查下原CAD图的展开后尺寸能否和展开前对的上。如果原图没有考虑折弯长度问题的话,很可能你是对不上的。查查看。

网友:
实际折边系数根据以车间摸索的数据为准。
UG的折弯系数是可以自己设置,SW也应该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