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未经修形的渐开线齿廓迹线一般为直线“

楼主(2013-08-11):
看了点圆柱齿轮精度方面的资料,上面说未经修形的渐开线齿廓迹线一般为直线,齿廓不是为渐开线吗,怎么是直线,请教大家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
完整的说法是:“在齿廓曲线图中,未经修形的渐开线齿廓迹线一般为直线。”
(GB/T 10095.1-2001)

网友:
2楼大侠一针见血,接触过磨齿机或者做齿轮的人都知道,齿轮的修形曲线。

网友:
齿轮测量仪会自动把齿轮的渐开线齿形展开为直线,竖直线。测量出来的齿形和竖直线偏离大小,说明齿形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