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支招解决减速机补偿间隙的测量问题

楼主(2013-08-11):
        行星减速机的内制动有一补偿间隙约3mm,是补偿摩擦片的磨损,我们是3-4台并联在一起用的,各台减速机的摩擦片磨损情况不一样,怎样才能检测到这3mm的间隙用完了呢,请各位大侠支招。(是磨擦间隙的控制,新的时候有3mm间隙,用了一段时间间隙就没有了,两块面板就靠在一起了,当两块靠在一起时,能给一个警示信号,好及时更换。但这东西是全封闭的)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913&uk=67280998

网友A:
能用接近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接近开关吗?

接近开关想到过,这是个封闭空间,里面有油液,空间不大,那接近开关装在什么位置好呢?最好检测位移距离,用什么能检测位移距离我就不知道了,请大侠们指点指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