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力的深孔钻。。。。

楼主(2013-08-11):
加工箱体,公司买了直径8mm,长度1000mm的深孔钻。以前500mm的感觉还不大,1000mm的就觉得挺厉害了。。。不知道国内深孔钻做的怎么样?

话说这两天好热啊,现在都有四十度了。。。天天躲在公司吹空调。好像这两天论坛也略显冷清。周末大家在干什么呢?我以加班为名吹空调啃书来着。

网友:
木有导向件

网友(点评):
一开始用普通钻头引一下的

网友(点评):
目测钻头头部挠距已达10mm

网友(点评):
与一般习知的工法是有不同。

网友(点评):
细枪钻在水平态成桡曲并不特殊

网友(点评):
没有10mm,钻头是空心无缝钢管,而且是v型,强度高,质量非常轻,变形非常小

网友(点评):
应该说钻杆是空心无缝钢管,刚性好。钻头为焊接的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
这样钻孔得偏多远啊

网友(点评):
钻了800mm左右深,可能偏1-3mm

网友:
没怎么用到

网友A:
也没用过,排销好排吗

网友(点评):
钻杆的截面形状是v型,加工时是加气和切削液的混合物,转速1500-2000r/min,进给量很低,所以切屑非常小,通过v型槽直接吹出来。

网友B:
“直径8mm,长度1000mm的深孔钻”开眼界了。
楼主:“我以加班为名吹空调啃书来着”。坚持下去必有作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8mm,长度1000mm的深孔钻”开眼界了。
楼主:“我以加班为名吹空调啃书来着”。坚持下去必有作为。
...

我在努力。。。呵呵,办公室现在就我一个人。。。能静下心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用过,排销好排吗

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多谢

网友:
哈哈哈,你那是深孔钻头。配在镗床上就是能深孔钻?

网友(点评):
在机械加工中通常把孔深与孔径之比大于6的孔称为深孔。我这个比都超过100了。一般俗称深孔钻啊。。。

网友C:
我们公司正在研究直径25,长1400的深孔钻呢!难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正在研究直径25,长1400的深孔钻呢!难题啊!!!

都是些太普通的东西,没看到难点在哪。

网友(点评):
看来你很熟悉深孔技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些太普通的东西,没看到难点在哪。

我们公司主要做铆焊件和液压设备的,这个深孔加工刚开始搞,从钻头到工装钻床都在改造,有点小麻烦!!

网友(点评):
有什么问题了说出来,大家讨论哈

网友E:
你这个是用镗床改装的深孔系统啊。前一段时间搞了一台刃磨深孔钻头的刃磨机,所以对这个有所了解。
你在哪个城市啊?

网友(点评):
不是改装的,直接买的深孔钻头啊

网友(点评):
你是说钻头是买的还是整个机器是买的?整个系统下来多少钱?

网友(点评):
只买个钻头啊,四五千一支吧

网友(点评):
我是说你装夹钻头的那个系统是改装的,还有冷却系统。市场上挺普遍的。钻头国内有国产的了,但质量还差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正在研究直径25,长1400的深孔钻呢!难题啊!!!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出在哪里?

还没具体加工,正在做工装,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细的深孔钻。

网友:
这么细长的头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用镗床改装的深孔系统啊。前一段时间搞了一台刃磨深孔钻头的刃磨机,所以对这个有所了解。
你在哪 ...

具体有问题再来请教各位吧,现在还没加工!

网友:
哇,好牛啊,有视频看看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
看起来只能钻一般较软的材料咯

网友(点评):
不是的,照片上是ht200,但是我们加工过42CrMo,调质过的合金钢哦

网友:
我想 大家也比较关心 ,多少钱一只钻头啊?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采购单,直径8mm的四千多rmb。17的两千多rmb

网友:
这就是枪钻啊!龙记模架有,专门深孔加工的,刀头和杆好像都是硬质合金的,很脆,以前在龙记的刀具部上班

网友(点评):
要是钻头断在里面怎么办呢?

网友:
枪钻,就是效率低点,不过也没办法,内冷麻花钻也就30~40倍径

网友F(2014-01-24):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正在研究直径25,长1400的深孔钻呢!难题啊!!!

这简单啊 ,找我分分钟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用镗床改装的深孔系统啊。前一段时间搞了一台刃磨深孔钻头的刃磨机,所以对这个有所了解。
你在哪 ...

你也做到深孔加工?我也是做这方面的,做个朋友啊

网友(点评):
好啊,有什么问题,一起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简单啊 ,找我分分钟搞定

如何解决???

网友:
深孔枪钻刀具制造吗?这个规格长度加工起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是改造设备嘛,8mm*1m的枪钻一支4000多?买哪的啊这么贵?整体硬质合金的?

网友:
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见过一家专门做这个的,就是无缝管+焊接刀头,也就做做注塑模上要求不高的深孔之类。
国外的精度高、效率也高,价格就更高了,现在还有些整体硬质合金的,6MM的孔打1M的精度据说可以到达50丝

网友:
不错,一般接触不到深孔加工,涨见识了

网友:
怎么没有增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也做到深孔加工?我也是做这方面的,做个朋友啊

你也是和楼主一样改造设备做深孔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解决???

做一只枪钻嘛,你是做枪钻刀具的嘛?这个没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