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微位移传感器是通过什么来实现测量的,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3-08-11):
电容微位移传感器是通过什么来实现测量的,有什么方法?

网友:
电阻应变形式的传感器一般是组成电桥,靠直流电压激励,当收到压力等信号时,电阻发生变化,两端输出压差信号

电容由于直流无法通过,采用交流激励,电容在交流下有阻抗,这样就和直流激励电阻一样了,一样分析,当电容变化(介质变化,基板距离,大小变化)的时候,  两端也会有电压输出

电感性的传感器也是交流激励,当电感的铁芯,或者线圈变化时,也会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