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夹具

楼主(2013-08-11):
如图夹具简图。经计算钻削时扭矩为1.7NM。轴向力F为908N。光靠快速加紧装置是否能满足加紧要求,是否需在图示位置增设辅助装置。轻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柱销联合定位,不需要辅助支撑,关键在于快速夹紧有效力的大小,没有经验就计算。

楼主:
主要考虑钻削轴向力较大,怕引起定位销变形

网友(点评):
我表示赞同,楼主需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除非钻孔的孔径很小,否则不能光靠夹紧力提供的摩擦力支撑

网友(点评):
这句话,不敢苟同,作为钳工,我钻过直径13的孔,台虎钳装夹,工件下面悬空,所以没有亲自动手过光凭脑子想象说出来的没有说服力。

网友(点评):
你作为一个钳工,用摇臂钻钻孔,用画线崩齿打中心点,用摇臂钻自由感觉钻下去的这点“经验”又怎么会明白为啥人家要用钻模板加钻套呢?没精度要求用牙齿咬着也能钻呀,钳工同学

网友A:
正常把收紧机构放在立板左边即可解决.

楼主:
6楼的朋友,如果把夹紧机构放在左边考虑装夹较慢。再说放在左边貌似也是靠夹紧力产生的摩擦力来平衡轴向力的。

网友(点评):
钻模做的很多,不知你知道快速夹紧机构?

网友(点评):
所谓的快速夹紧机构不能理解为你见过的哪几种典型结构。任何能实现快速夹紧的装置都可以叫快速夹紧机构OK?

楼主:
请大家继续讨论。悬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把收紧机构放在立板左边即可解决.

如果把夹紧机构放在左边考虑装夹较慢。再说放在左边貌似也是靠夹紧力产生的摩擦力来平衡轴向力的。

网友:
你那快速夹紧杆是依靠什么提供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