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孔表面黑斑产生原因,求助

楼主(2013-08-11):
主缸体缸孔内表面出现黑斑,是批量性出现,检测缸孔粗糙度,缸孔直径都是合格的,零件材料是铝硅7镁,精加工刀具为导条式单刃PCD铰刀,精加工余量为0.4mm,设备是卧加中心,内冷压强70bar,目前不知道黑斑是怎么产生的,请各位支招!

楼主:

见照片

网友:
是不是加工完没保护好导致其氧化呢?氧化确实是会变黑的

楼主:
氧化前就出现黑斑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材质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可能材质问题。

网友:
这是霉斑,切削液里有霉菌,加抗生素就可以了

楼主:
切削液是进口马斯特的,每天都有专人检测浓度和PH值,可能性比较小,材质元素含量和机械性能也检测了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人说材质有人说氧化有人说霉斑,分析一下黑斑是什么物质不就知道原因了吗?

网友:
乳化液中杂质颗粒太大、含量太多。加工时与刀具支撑条摩擦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