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德标DIN 5480花键

楼主(2013-08-11):
哪位大侠知道DIN5480-W 85*3*30*27*8f  和  DIN5482-B 80*74*36*e9  里的具体加工参数怎么看啊!

网友:
都是花键轴。

楼主:
我也知道是花键啊,但是具体怎么加工,国内有这种标准的滚刀或铣刀吗!
有兴趣有能力的加工厂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或许可以合作。

网友A:
这是德国标准。我前段时间刚编工艺的。。。
 需要查资料的。。

网友B:
外花键(花键轴):
内花键 DIN 5480-W85X3X27X8f
齿数z = 27
模数m = 3
压力角a = 30°
齿顶圆直径da1 = 84.4
齿根渐开线终止圆最大值dFf1 = 78.92
齿根圆直径(拉刀)df1 = 78.4
作用齿厚最大值svmax = 5.092
实际基准齿厚最大值smax = 5.072
最小实际齿厚smin = 5.036
测量圆(量棒)直径DM1 = 6
最大基准跨棒距M1maxRef. = 91.0236
最小跨棒距M1min = 90.968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花键(花键轴):
内花键 DIN 5480-W85X3X27X8f
齿数z = 27

这是外花键的参数还是内花键的参数啊!我还有一个内花键的规格是DIN 5480-N85*3*30*27*9H,大侠能否把这3个花键的参数发我邮箱jinxu1023@126.com 谢谢啊

网友(2015-12-26):
引用 网友A:
这是德国标准。我前段时间刚编工艺的。。。
需要查资料的。。

大侠你们厂能加工吗,我这边也有德标的花键要做,轴、套各4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