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6的小孔 深30 要求粗糙度1.6 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3-08-11):
直径1.6的小孔 深30 要求粗糙度1.6 怎么加工好

网友:
俺很好奇,这个粗糙度怎么检?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有同感

网友:
学习& @) G( H. T0 g8 b

orc_roll -1 灌水~

网友(点评):
酱油打的不错。

楼主:
我也不知道。军品 直接送到军工厂检

网友:
什么材料?可偿试挤压

网友:
楼主,先告诉我你这孔有什么作用,装配销钉的嘛?加工零件要有大局意识,要考虑这个工件在装配中的作用。还有这个孔的形位公差有吗?最好把零件图贴出来,好对症下药。您公司的生产条件有什么?有铣床、车床、加工中心、镗床、线切割、电火花。您的生产条件不同,对应的方法也不同,所谓工艺是尽量低成本、最大程度利用厂子的基本加工条件最高效的加工零件的流程。为什么要你把零件图贴出来呢,因为加工孔需要找定位基准,基准的选择则是靠孔加工的上道工序,而您零件图都没有,何谈如何加工。

楼主: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小孔可能是出气用的。没有公差。可以做到正负0.1  ,但是军品加工件可是不管有用没用。完全按图纸加工。有一点不合格就废。我公司用加工中心加工 立加  有钻床。镗床 线切  水切 电火花  卧加 孔的位置也没公差 全按  1804-m标准。主要是孔的粗糙度问题不好解决。材料是2cr13 一块方板上8个孔 40件

网友:
尝试下慢走丝,

楼主:
呵呵。300多个孔得干道什么时候。有工期要求。再说成本太高

网友:
合金钻头试试

网友:
G83打啊,钻头磨好一点,打各种星空

网友:
建议:1、既是通气孔,肯定是通孔。加工可以使用卧式镗床,目的是卧式进给,便于出削。,加工时可先加工1.4mm的孔,然后再用1.5的钻头扩孔。2、将铰刀的刃口部分磨短,大致剩下5-8mm左右,刃口长了,加工时受力过大,容易断。最好是将铰刀倒着使,从铰刀柄端入,边旋转边拉,估计效果好一些。边实验边调整。

网友(点评):
气孔一定是通孔?交叉孔不行么

网友:
细孔放电0.6,慢走丝加工到1.6mm.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放电穿孔机加工,速度快,不晓得精度够不够

网友:
钻1.5的孔,做一个1.6mm的硬棒(40Cr淬硬抛光),加润滑油,直接插进去。成了。三百个孔的话用数控机床吧,定位精度高,速度快。

网友:
这要求有点高,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小孔可能是出气用的。没有公差。可以做到正负0.1  ,但是军品加工件可是不管有用没用。完 ...

电火花试过吗?

网友:
边打酱油边学习

网友A:
我的是不锈钢316,0.5MM的孔,8mm的深度;孔是过胶用;单工件25个孔,用3万转主轴机床加工,单工件节拍在10分钟左右;孔在统一平面不在统一角度,用5轴的转台加工

网友:
最好能贴出来图纸,就算没法出图纸,至少也要告诉作用,尺寸精度,公差配合,不然谁知道怎么加工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合金铣刀干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合金铣刀干的。效果还可以

能透露下细节?谢谢  16合金铣刀插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不锈钢316,0.5MM的孔,8mm的深度;孔是过胶用;单工件25个孔,用3万转主轴机床加工,单工件节拍在10 ...

用的什么刀具,用钻头直接加工的吗

网友:
弄个材料好点的铰刀或研磨棒等,量留小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刀具,用钻头直接加工的吗

刀具是一方面,机床也很关键。之前是国产的雕铣机,用到15000转,加工出来孔都是毛毛的,现在换了机床刀具线速度够的情况下直接开到20000转,准备再换刀具提到26000左右,来提升效率

网友:
钻铰可行吗?有标准的1.6直柄铰刀。

网友:
可以用1.5的钻头打了,再用硬质合金铰刀铰;有粗糙度可以用粗糙度轮廓仪检验

网友C(2013-11-0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合金铣刀干的。效果还可以

可否共亨一下经验,我有一款产品的内孔孔是4.96-4.98,粗糙度要求是Ra1.6,可总是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共亨一下经验,我有一款产品的内孔孔是4.96-4.98,粗糙度要求是Ra1.6,可总是达不到要求

钻孔留余量,然后用铣刀插孔,光洁度很高的

网友:
用枪钻可直接到位----------“直径1.6的小孔 深30 要求粗糙度1.6 怎么加工好 ”

网友:
楼主哪里?可以去帮你看看

网友:
楼主,镗刀考虑不。

网友:
你有加工中心做这个还不简单??先用1.5-1.55的麻花钻开粗,再用1.6的铰刀精光,参数我就不说了,自己摸.

网友:
这个还不错,好帖子,大家谈谈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微钻、地球人都知道、不知道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