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该如何密封?

楼主(2013-08-11):
一个密封的腔体,但是要从下面插入管道,而且管道的直径还不一定,这样该怎么密封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听说过这样也能密封的

变直径封轴暂时没办法,封孔倒是有法子可想

网友B:
不妨试一试。做多个台阶,装上密封圈,粗管插浅点,细管插深点,在轴向排开。

网友C:
螺纹+密封垫比较严密

网友:
没具体尺寸和工况要求,没有说明两个件材料是什么,楼上的几个朋友好热心,O(∩_∩)O哈哈~
如果是玻璃类的材料,楼上几位兄弟支错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妨试一试。做多个台阶,装上密封圈,粗管插浅点,细管插深点,在轴向排开。

感觉这个方法不错,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这样也能密封的

变直径封轴暂时没办法,封孔倒是有法子可想

这个是用来通水流用的,但是下面的细管直径要是可变的,需要设计的是上面的粗管,要保证接口处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密封垫比较严密

谢谢支招,但是下面的是不许加工的,就是直管,上面自己设计!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密封压力是多少?
居士的方法很好,或者搞个锥形的碗口密封,再或者,看变径量多大,密封一般来说压缩量在18%~30%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招,但是下面的是不许加工的,就是直管,上面自己设计!

直径可变能不能这样认为:管外圆有斜度,而且在管内有滑动?

网友:
做个套筒

网友:
压力都不知道啊!怎么弄?

网友:
多大管径?自来水?还是有腐蚀性的液体?压力多大?
你们那里没有SQC直立接头卖吗?没有管箍卖吗?没有不锈钢的,铜的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