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碳钢用的钻头D28.6,孔深65

楼主(2013-08-11):
加工碳钢用的钻头D28.6,孔深65.能否用硬质合金钻头。因为用U钻机床振动太大。

网友:
碳钢,你这孔的尺寸也不是深孔加工,一般选择用普通钻头就行。如果碳钢淬过火,比较硬,不考虑经济性,可以选用硬质合金。

网友:
楼主用的哪家的U钻振动太大?我们从未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碳钢好加工的,一般U钻加镗刀即可

网友:
我们是专门加工钨钢钻,可以考虑V型焊接,价格也不高。需要的请联系我13962338798

网友:
U钻 不会吧  振动大 ???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几倍的U钻 一般你这个深度 3倍U钻就可以了 减少进给量 用阻尼消振钻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