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加工这个内六边形的产品,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

楼主(2013-08-11):
我想加工下图的一个产品,产品的尺寸很小,但是精度和粗糙度的要求很高的。本来想是用冲头加工的,但是冲过之后底部的毛刺去不掉,而且底部切削物沉积不好去掉,不知道各位大侠能不能给小弟指导一下,本人不胜感激啊!!!

网友:
退刀槽啊OK?

网友:
一般是采用冷挤压,几乎没有其他措施了,

毛刺的问题,我是这么处理的,先冲一个粗一些的空,形状简单化,清理了这个孔,再采用反挤压,精确成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是有加工多边形钻孔的吗?只不过比较少见,没大众普及,论坛上不是有过此类视频吗?好像是日本的,有专门的刀具。

网友:
不知道楼主冲孔用了几套模具,可以看看内六角螺栓冲头部六方孔

网友A:
可以在钻孔的基础上用电火花加工,精度高而且可以加工小尺寸的零件,网上有自制电火花脉冲器的教程,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
可以参照内六方的螺丝的做法。
清理不是问题,楼上说的有道理,底孔要稍大一些。

网友:
车六方啊,效率高、精度也不错

网友:
电火花效率不高

网友:
论坛里有加工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钻孔的基础上用电火花加工,精度高而且可以加工小尺寸的零件,网上有自制电火花脉冲器的教程,楼主可 ...

量少可以电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