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上的沉孔 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3-08-11):
请问各位师傅  这样的沉孔用什么刀具好     通孔已加工完成    通孔¢10mm     沉孔¢22mm  深3mm    材料  45#     底部要求光洁度0.8   批量很大    设备普通台钻     可以先粗加工然后精加工使其底部达到光洁度要求     但什么样的刀具适合粗加工  什么样的刀具适合精加工   沉孔铣刀  光洁度达不到   底部加工以后会有圈圈很粗糙        最好是连同倒角一起出来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8-13 22:20):
大师们呢     怎么样才能提高光洁度呢

网友A:
自己做一把铣刀,我前两天就做了一把,效果挺好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三维图有一个问题,lz有没有发现啊,呵呵,是致命问题,笑死人的那种

网友(点评):
这个刀具如果一次性切削量大的话 排销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点评):
不是排屑的问题,致命点不在这里。我这个沉头很浅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有紧固元件--螺钉。

网友(点评):
定位销位置的固定方式很容易因为磨损、折断,造成刀具整个 报废。

网友(点评):
哈哈,对了,居然搞反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致命问题就是 刀体上没钻那个小孔 刀片装不进去的

网友:
22的伴刀

网友:
2楼的想法很好,只是有点麻烦,不知道这个件是不是批量的?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批量很大,一个工人8小时就能做不到2000件 关键是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把铣刀,我前两天就做了一把,效果挺好的。

您这个刀具是用于精加工的嘛?     这个刀具用多少转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刀具是用于精加工的嘛?     这个刀具用多少转呢

专门给摇臂钻做的。。。不过我的直径有60mm

网友(点评):
我这里用的就是普通的台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专门给摇臂钻做的。。。不过我的直径有60mm

台钻?0.8的粗糙度??你们有成功的例子吗??

45#你不调质或者淬火本来就不硬,台钻肯定达不到0.8的。
我有个想法,先用沉头铣刀粗加工,包括倒角。然后用气动磨头夹持小砂轮磨一下试试(气动磨头能转到几千转/min),要加切削油。气动磨头成本也不高的

网友(点评):
我做不出来0.8,但我们这有一家可以做出来,就是台钻 ,粗加工以后再精加工一下 都是用的铣刀 我就是不知道他的铣刀是怎么磨的,他家保密很高 跟本就不让人看 我也是通过给他讲送货的人知道的

网友:
这台阶孔不是同轴线的吧?

网友(点评):
是同轴的 是拍照角度问题

网友:
光洁度0.8 ----要磨啊,只有用沉孔平刮钻加工后,用砂皮轮再抛光一下

网友:
台钻上装个多轴器,一次加工4个孔,当然台钻上是要工装装夹的。然后装图示4把沉孔刀一起加工。光洁度要达0.8还是危险的。

网友(点评):
通孔一加工完成 现在是是加工沉孔 关键就是底部0.8的光洁度不好弄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台钻?0.8的粗糙度??你们有成功的例子吗??

45#你不调质或者淬火本来就不硬,台钻肯定达不到0.8的。 ...

你检测过台钻达到0.8,那你台钻也太先进了塞,那磨床做什么呢?

网友:
门外汉 只能帮顶

网友B:
找合适的刀不难,在台钻上做出Ra0.8的光洁度比较难,

网友:
条件不好用钻头磨个阶梯钻。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合适的刀不难,在台钻上做出Ra0.8的光洁度比较难,

是的,台钻和0.8 不是一个级别的玩具。
  太多楼主老板这样的奇葩,所以一直有人喜欢用便宜的,造精确的!不排除这可能,但永远无法批量。
    经济学里最简单的知识是,没有批量就没有更大收益,估计当老板的都知道这一点,但为什么不知道前面那句呢?
     小爱(爱迪生)说的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百分之一的天才!
     但老板和大多数人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
                                                                              但那百分之一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把铣刀,我前两天就做了一把,效果挺好的。

你这个致命问题就是  刀体上没钻那个小孔 刀片装不进去的

网友:
做一把焊接硬质合金锪刀,粗糙度能做到多少就是多少了。
比较好奇的是,沉孔不是用来转螺栓的吗,为何粗糙度要求这么高?到底是安装什么的?

网友(2014-02-23):
最简单,最经济的做法:用麻花钻改制,可以把倒角一起做出来。

网友:
铣刀8 i; W& t% W4 y0 ]

网友:
台钻,注意是钻,那就只能是锪平面,不可能是铣,0.8批量个人认为不可能

网友:
可用成型台阶钻一部到位     加工效率高

网友:
批量很大当然是定做专门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