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连杆计算题——华山论剑

楼主(2013-08-11):
前几天涉及到曲轴连杆的计算。觉得有点意思,拿到这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计算一下。

考虑到未登录用户可能看不到图,这里文字解释一下。
上方一个圆形的曲轴轨迹,下面是滑块的竖直运动,中间是连杆进行连接。
曲轴的偏心距为R,连杆长为L,曲轴顺时针旋转,扭矩为T。
当曲轴从右侧转下来,转到下部,距离下止点还有B角度的时候,求滑块向下的压力F。
已知条件:R=200mm,L=1600mm,T=100Nm,B=你的年龄(degree)。求F。

====================================================

前天,给几个新入社员讲计算,讲到了这个基本计算。
结果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写不出来余弦定理的计算式。
我还得给他们讲公式,然后讲怎样方便记忆这个公式。
在这里,俺想调查一下,在座的都会不会余弦定理呢?
三角形已知三边,求其中一个角,大家都会不会求呢?

====================================================

后来想想上面这道题可能太过于基础了,不知道是不是教科书里都有。
于是又加了一道计算题,以前也贴过的。圆环摩擦问题。

一个圆环,竖直放置,侧面有比它大的圆形施力物体压住它,
施力物体沿着圆心轴转动,该圆环也沿着圆心轴转动。
圆环内径r0,外径ri,圆环表面均匀受力,单位面积上的压力为P,静摩擦系数为miu,
1. 求其旋转时的摩擦扭矩T。2. 圆环总摩擦力乘以平均摩擦半径等rw等于T,求rw的表达式。

涉及到微积分计算,应该有点价值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算一下。
发帖没别的意思,会的大侠拿来嗑嗑牙,学而时习之;不太熟悉的可以借此学一点儿。

以上。

by 子子

**********************************************
补充:2,3,4页有各位大侠的做法。第5页第42楼添加了子子的图示做法。敬请移步。thanks。

网友A:
F=852.93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852.93N

谢大侠回帖。貌似比俺年轻三岁。

网友(点评):
929.5

网友(点评):
790.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大侠回帖。貌似比俺年轻三岁。

大侠是写出了逆向解析式算的?还是做了算表查的?

网友(点评):
子子 老师肯定有一份Excel 表在试算,这是他的习惯。

网友(点评):
被LIAOYAO大侠猜中了。俺是用Excel试算的,没做逆向解析,直接用单变量求解,已知结果的情况下,可以试差求出实现该结果的变量值。表在42楼。

网友:
现在的老师越来越会出题了 ,有用学号当参数的,学生想抄都没法抄。

网友(点评):
下次考虑用身份证号。嘿嘿。

网友:
额,中间结果进行了四舍五入,不准确,约等于1057N。

网友:
确实不会呀.

网友(点评):
其他大侠发了很多了。俺的做法在42楼。都可以参考。

网友:
990.76N,用excel算的,其中某个数和fmdd大侠的一样,貌似子子大侠比偶大了9岁

网友(点评):
年轻,羡慕一个。。。。。。

网友:
1摩擦力矩T=4/3π*μP(ri^3-r0^3)
2平均摩擦半径rw=T/π*μP(ri^2-r0^2)

网友(点评):
大侠身手敏捷。答案里,第1条好像多了个2倍。第2条里面,应该把T的式子代进去,得到r0和ri的表达式。

网友(点评):
额,确实。积分的时候先把2提出来了,后来忘了,积θ的时候又乘了一次。

网友:
990.76N,用excel算的,其中一个值和fmdd大侠一样,呵呵,貌似大侠比偶年长9岁

网友B:
呵呵,很好的基础帖。不过,多说一句,R最好使用曲柄长度这个词,偏心距在曲滑机构中另有意义,容易引起误会。
另外。fmdd大侠的数值,为啥感觉不对呢。最简单的一种说法,扭矩T=100Nm,曲柄半径0.2m,也就是说切向力Ft=500N。那么作为被动件的滑块,为啥会出现比切向力还大的情况?

发一个计算过程,两位大侠看看问题在哪儿。
其中,a为原题种的B角,b为连杆与中心线的夹角。

网友(点评):
更新,请向下看。头疼,怎么会最后引发这么一套超现实主义的题目来。

网友(点评):
老鹰给分了,俺就精神上 +1 ^_^

网友(点评):
引用奇_点 “问题出在连杆上是分力还是合力。是除以sin(a+b),还是乘以。”“ 大侠可以画个平行四边形。主力是切向力。分力是径向力和连杆分力。”参照子子大侠的解,是不是奇点搬回一城,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好的基础帖。不过,多说一句,R最好使用曲柄长度这个词,偏心距在曲滑机构中另有意义,容易引起误会 ...

我第一次算也这样想。问题出在连杆上是分力还是合力。是除以sin(a+b),还是乘以。后来想连杆产生变形来抵抗这个500牛,而不是由500牛产生的一个分力。

网友(点评):
。。。连杆上无分力,而数字无限大,大侠不感觉差异?

网友(点评):
大侠,你自己看看自己的话,不感觉别扭?切向力分解到径向上!!!怎么分解?

网友(点评):
如果整个受力反过来,滑块推曲柄,你说连杆力能分解成切径两个方向,这我是认同的。但如果切是主动力,怎么分解为径向力?

网友(点评):
另外,对于没有连杆的曲柄本身旋转来说,其扭矩是完全用来平衡转动惯量矩的。也就是说,你加上连杆,也不应该用求解离心力得到的径向力来再次做力的矢量加减,那样,同一个力等于被累加了两次就。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画个平行四边形。主力是切向力。分力是径向力和连杆分力。再看看。

网友(点评):
再反过头来说两角为0的状态。按照滑块的运动规律,在这一刻滑块运动到最远端,速度为0,加速度即便不为0,也一定是一个反向的。因为再过一个时刻,滑块就要上移。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不是作图法的问题。平行四边形法则也是把主动力放在中间进行分解。而不是主动力在单侧反分解。

网友(点评):
或者最简单的说法,你去推墙,永远不可能把墙推得往地下沉!

网友(点评):
怎么会呢...假如只有曲柄。转动惯量1/12mr*r 。转矩提供他的角加速度。而维持平衡就不需要这个转矩了。所以才说惯性嘛。他会以某个角速度匀速转动。假如这个转矩一直在,那不是一直加速?所以后面的这个转矩与连杆给

网友(点评):
主动力在中间啊...径向力与切向力垂直。

网友(点评):
行了,我想明白了,也找到原因了。主动力不是切向力。而实际旋转中T也不是恒定值。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

网友(点评):
我推墙我就是主动力了...我是推不沉的,但这不是。连杆上产生的是变形力。是反力。

网友(点评):
或者说,如果T是一个恒定值,那么整套系统就是变功率,那么就能解释我的疑问了

网友(点评):
T恒定。但不是匀速运动。假如匀速就不恒定。题目也巧妙的避开了。只说顺时针转动。

网友(点评):
似乎达成一致了?NICE...

网友(点评):
用虚功原理求解,T*dθ=F*△,根据几何关系算出dθ/△,很快就可以得到结果

网友(点评):
于是出现了新结论。如果T是恒定的,那么在下死点位置处,需要极大的瞬间功率。而这个功率的存在便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极大数值的F。

网友(点评):
虚功原理只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在几何关系上。即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头疼,超现实主义。

网友(点评):
这题没法用这种虚功法计算。因为角度的变化量是不等的,对于本身存在两个函数的变量,你如何通过比值算虚功?

网友(点评):
大侠。不是超现实...是力学和数学完美的吻合。

网友(点评):
对切线下边的三角形用两次余弦定理,两式相减,约去高阶无穷小,就可以得到dθ/△

网友(点评):
转动的角度和F的位移有唯一的几何关系,此时不用虚功原理这等利器有点浪费了

网友(点评):
俺的意思是,无法实现。

网友(点评):
另外,为啥我感觉子子大侠的本意是横功率呢!毕竟是现实中的一个问题引发过来的

网友(点评):
期待大侠谈谈后一个摩擦力矩的题。

网友(点评):
往下看,刚才没看到还有一个题目

网友(点评):
连杆上的力是合力;其分力为切向力(100Nm)和法向力。最终出力F是连杆力的分力,另一分力则垂直于F

网友(点评):
嗯。是这样的。闹清楚了

网友(点评):
大家讨论得很深刻,俺基本没太理解,不明觉厉。另外,俺确实没考虑横功率啥的问题。正如奇点大侠说的,这道题是力学与数学的完美结合,嗯嗯。

网友:
楼主给解释一下吧  学习学习 以前那点知识早就没了

网友C:
       转矩: Ft = 100 (Nm)
位置矢量: R  = 0.2 (m)
连杆长    : L = 1.6  (m)
作用力     :  Fc = 500 (N)
设 连杆摆角为 A,曲柄角为B, 角度 A、B 均为弧度。因 R sin B = L sin A  , 得  sin A = ( R sin B ) / L   ----   (1)
设 切向力为 Ft、 连杆力为 Fg ,
得 Fg = Ft / sin B       -------------------    (2)
       F = Fg cos A       -------------------    (3)
将 (2)代入(3)   F =  (Ft / sin B) * cos A

==========  修正版 ===========
       转矩: Ft = 100 (Nm)
位置矢量: R  = 0.2 (m)
连杆长    : L = 1.6  (m)
作用力     :  Fc = 500 (N)
设 连杆摆角为 A,曲柄角为B, 角度 A、B 均为弧度。因 R sin B = L sin A  , 得  sin A = ( R sin B ) / L   ----   (1)
设 切向力为 Fc、 连杆力为 Fg ,
得 Fg = Fc / sin B       -------------------    (2)
       F = Fg cos A       -------------------    (3)
将 (2)代入(3)   F =  (Fc / sin B) * cos A

曲轴连杆计算题.rar  压缩包里只是本例子的Excel档, 截屏如下,

网友(点评):
大侠。B不是曲柄角吧...

网友(点评):
B = 你的年龄(degree) ^_^ 某人喜欢说别人 装B ,代入后得 装你的年龄

网友(点评):
最后算式里是sin(A+B)

网友(点评):
sin(A+B) ? 不会吧!Ft 转换成 Fg 后才用相似直角三角形去算出 F ,咋来 (A+B) ?

网友(点评):
子子 老师给的 B 是度数,要转成弧度后才适用以上公式

网友(点评):
奇点大侠说的是对的,做的很好,不过在三角形中有点想当然把Fc的对角看成B了,最后算式应该是sin(a+b),你回头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到大侠们的讨论 小弟我学习了

网友:
最新更新。

摩擦力和力矩以及平均摩擦半径。

网友(点评):
或者换句话说,存在某一时刻,切向点出现无穷大的瞬时速度。。。。。。

网友(点评):
切向力是固定的;又圆周远动应该不会出现无穷大的瞬时速度

网友(点评):
我一开始就栽这上面了,这道题,切向力是个超巨大的变量。因为扭矩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咱们正常的曲滑机构是,恒功率变扭矩。即,有负载,扭矩增大,无负载扭矩变小。整个一个周期下来,扭矩均值满足功扭关系。

网友(点评):
如果扭矩一定,那就成了变功率了。于是就成了这么个结果。

网友(点评):
大侠算多了。。单位面积压力是个常量P

网友(点评):
我是按压力F算的压强q。没用常量p

网友(点评):
恩,所以表达式不大一样

网友(点评):
Crtl A 。如果施轴上的作用力不变,则本题切向力 Ft 肯定就不变,即转矩(力矩)不变,L固定后,F 随 B 值在变化。计算式会出现无穷大,而实际操作会被限定于曲柄连杆等构件的强度内。

网友(点评):
好吧,我知道啥问题了。不是切向力在变,而是角速度在变。。。。

网友(点评):
不对,我被你绕晕了。我得缕缕。肯定不会出现恒功率+恒扭矩的情况。

网友(点评):
图像很漂亮,非常感谢。考虑给你一个更现实点儿的问题:实际上一般求压力时,对应的量不是转角,而是滑块距离下死点的距离。

网友(点评):
半径那个我没看明白,不过没找到和我答案一样的式子,要不你再去43楼挑战一下自己外语水平。嘿嘿。

网友(点评):
谈点有的没的,zeroing大神除了借助大杀器以外,那种对整体趋势和宏观现象的把握,我想是超越我们就题论题本身的,不想引到国内外教育机制这么大的问题上,但是问一下大神是什么时候出去念的书?高中大学还是研博?

网友(点评):
这就好比念书的时候,有人喜欢推公式以一概全(一般比例都比较少,而且男生居多),大部分人喜欢参照公式解题,而往往前者在真正带入计算的时候又经常出错(因为他思路早已清楚),显然中国的老师更喜欢后者。

网友(点评):
。。。惭愧,我是在国内毕业完工作了两年才出去的。大侠太高看我了。水平有限。

网友:
荒废多年,课本知识都忘记了,惭愧

网友(点评):
如果工作中可能用得到,何不趁此机会温故温故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点评,受教了

网友:
B=25  F=1183 不知道对否, L没用上,请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L 没用上就肯定有误,F 和 L 有直接关联。 再核算核算 ^_^

网友:
呵呵,计算控们都到齐了。。。

估计ZZ大侠手里有类似的表格:

网友(点评):
大侠,俺们刚才还在讨论,这题是不是一个恒功率的问题。。。。。

网友(点评):
似乎计算结果有出入。

网友(点评):
...至少和我的数值相同。何逍遥也相同。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小数点位数。。我只精确了两位。1057N

网友(点评):
和我的计算结果相同

网友(点评):
考试完了对答案,哈哈

网友:
根据下表,似乎可以看出前面各位爷爷们的年龄。

静力学是不存在的,静力学方程只不过是略去了虚功原理方程式两边的微小位移而已。比如杠杆原理:

F1 * a = F2 * b

它的完整形式其实是这样的:

F1 * (a * △θ) = F2 * (b * △θ)

略去了两边的转角△θ后,就变成了静力学方程。

网友(点评):
AutoCAD,其实是一个矢量计算器。

网友:
EXCEL做表格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矩: Ft = 100 (Nm)
位置矢量: R  = 0.2 (m)
连杆长    : L = 1.6  (m)

Fg = Ft / sin B       -------------------    (2)

FT 是扭矩,单位Nm; Fg 是力吧? 单位应该是 N。 两者不能相等好像。

网友(点评):
切向力为 Ft、 连杆力为 Fg ;连杆力是切向力与法向力的合力。单位是相同的。此处的力正确说法就是 力矩。

网友(点评):
阁下说的是正确的,单位是 N, 俺式子里 用错了数据,要将 100(Nm) 转换成 500 (N) 。

网友:
用虚位移 做的     代入EXCEL  F=1025.2N

网友(点评):
有过程就更好了。谢谢回答。

网友:
我来凑热闹。
毕业10多年没有算过了。
用静力学方法解就可以。过程和步骤如下:

网友(点评):
手写的亲切!

网友(点评):
FN原题垂直a。你这个?

网友(点评):
能取全体为研究对象么?这样你的X和Y向分力没办法平衡啊。。。

网友(点评):
F= Fax, FN= Fay 。 但是这两个方程没有必要解了。

网友(点评):
Fn 是滑块的支撑力啊。 哪个方向无所谓。

网友(点评):
Fn计算时无所属,它只是个中间过渡量,主要目的是与F发生联系,你可以从其它方面分析,比如分析斜杆两端的受力,原理都是一样的,都需要中间过渡搭桥

网友D:
这个是对照表:

补充内容 (2013-8-15 08:38):
年龄        转换为弧度        余弦值        Δ 的开方        边长 C 的值1        边长 C 的值2(负值,舍去)        Fn 的值        角度 γ        力值

补充内容 (2013-8-15 08:38):
24        =PI()*(I10/180)        =COS(J10)        =SQRT(0.4*K10*0.4*K10+4*2.52)        =(0.4+L10)/2        =(0.4-L10)/2        =100/M10        =ASIN(SIN(J10)/8)        =O10/TAN(P10)

网友(点评):
?似乎对不上?

网友(点评):
玩EXCEL,就怕迭代次数过多。。。。

网友(点评):
我也纳闷,好像和大家的答案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你的计算有误

网友(点评):
excel的计算过程调试很困难,单位换算也容易出错

网友(点评):
要不你把公式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手算,作图,excel,matlab都用齐了啊,赞~~~

网友:
正好这里有个曲柄摆杆机构(是这么叫么??)已知曲柄长度A=44(可坐360°旋转),连杆长度B=104,摆杆长度C=176(一定角度左右偏摆),求摆杆D=410处的力大小?由于是山寨。。。所以靠推力计直接测力的,我这有一个中心值,看看各位大神的计算结果会不会和实际有偏差,求计算过程(F与曲柄角度a的关系式??)~~如果还需要其他参数,请指出。

补充内容 (2013-8-13 09:00):
连杆A作360°旋转,C作相应摆动,求的是动态过程中410处的摆杆输出力F,也就是输出F与a的函数关系,或者图标趋势即可。对照着机械原理书,该连杆机构算是个典型机构,试着跟算了下速度和加速度变化,但是不知道力咋整

补充内容 (2013-8-13 09:03):
是根据A处已知的电机扭矩,由连杆机构可以变换出输出端的力?还是求得输出点出的切向加速度,然后由质量乘以角加速度算?假设负载恒定,电机输入扭矩恒定,不考虑变功率什么的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A杆与C杆位置不明。

网友(点评):
另请标注出角度a。

网友(点评):
大侠最好重新开个题较好。

网友:
还以为角度在45°时力是最大的,看大侠们的计算结果与我的思路不吻合呀 呵呵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热情参与,各位作图打字辛苦了,回头把俺的计算过程整理一下,也发上来看看。thanks~

网友:
最近正在设计冲床,复习了下,怎么貌似和大家的计算方法和结果都有点不同?

网友(点评):
解题思路正确啊。是不是解题过程中约减的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直到896.486左边的等号前都是OK的。

网友(点评):
精确到小数位后三位了,根号3按1.732算的

网友(点评):
您是否用计算器反求出β,然后以此值,继续算Sinβ、Cosβ 带入式子得出结果?

网友(点评):
sinB直接可以算出,cosB然后用1-sin^2B算出

网友(点评):
您的式子是完全正确的,要么带入的数据有问题,要么计算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矩: Ft = 100 (Nm)
位置矢量: R  = 0.2 (m)
连杆长    : L = 1.6  (m)

冒昧,大侠的算法错了吧。不知是不是小弟才疏学浅了。。

补充内容 (2013-8-14 14:37):
恩,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点评):
算法错了也总该有个说法吧,你的计算式呢?就这么说一句是不妥的。

网友(点评):
错的部分已经修正,重新编辑。

网友:
很简单啊,算出dθ/ds,然后虚功原理就可解出,明天去公司算一下

网友:
前面有位兄弟用的是maple吧,话说我也喜欢这个软件。。。

网友:
但愿没错~~

网友(点评):
积分式子没错,只是原题中P为常量。大侠自己取了个常量F。

网友(点评):
哦,是啊。 习惯的惯性蛮大的。。。

网友(点评):
和俺43楼贴的答案基本差不多,但俺还是觉得43楼的答案好记一些,嘿嘿。

网友(点评):
话说阁下的公式都是一笔一划打字出来的,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矩: Ft = 100 (Nm)
位置矢量: R  = 0.2 (m)
连杆长    : L = 1.6  (m)

奇点大侠说的是对的,做的很好,不过在三角形中有点想当然把Fc的对角看成B了,最后算式应该是sin(a+b),你回头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画了个图,翻个页,下页贴上来。

楼主:
前天看到大家的热烈讨论,非常激动,
画了个图,把自己的做法发上来了。
一边画一边自满,还是自己的做法好,
简洁,Simple is the best。

结果。。。。。。显而易见,结果对不上。
最关键的是,上周给那几个新入社员讲题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
他们也是这么做笔记的。居然给他们讲错了,郁闷。
趁他们没发现,得赶紧给他们再讲一次。

网友(点评):
在帖子第一页里面对答案的时候,用的是另一套计算表格,用高度求压力的表格,所以当时的计算是没错的。之后重新整理用角度求压力的表格时,发现新的做法有点问题。

楼主:
经过修正,重新得到下面的图。
用Excel画的图,这叫一个累。
主要是两次力的分解。分解的方向很重要。

仅供参考。别的大侠的做法很先进,俺得花点时间去学习一下。

对于结果大于一千的回答者羡慕一下,
对于结果小于九百的回答者握手一下,
对于结果小于七百的回答者佩服一下。

谢谢大家。

楼主:
关于平均摩擦半径,俺没能在百度上找到相关资料,直接把日文原版的资料贴上来,凑合看看吧。
日语请忽视,看公式应该能看懂点儿。
在这里写上这些字,希望以后在百度搜索“平均摩擦半径”的时候,可以找到这些信息。

网友(点评):
上面几位大侠的都是对的。只不过自设了一个常量F。所以形式有些不同。

网友(点评):
关于那个曲滑机构,我打算再发个贴。跟LIAO大讨论半天无果,打算再深里写写,回头,大侠来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哈,看来我知道我和这种解法的差别在哪儿了。他在积分的时候,认为认为一个小的微元矩形的摩擦半径是起始边半径值,而我用的是中线值,所以最后积分出来,在数值上有误差了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矩: Ft = 100 (Nm)
位置矢量: R  = 0.2 (m)
连杆长    : L = 1.6  (m)
转矩: Ft = 100 (Nm)
位置矢量: R = 0.2 (m)
连杆长 : L = 1.6 (m)
作用力 : Fc = 500 (N)
设 连杆摆角为 A,曲柄角为B, 角度 A、B 均为弧度。因 R sin B = L sin A , 得 sin A = ( R sin B ) / L ---- (1)
设 切向力为 Fc、 连杆力为 Fg ,
得 Fg = Fc / sin B ------------------- (2)
F = Fg cos A ------------------- (3)
将 (2)代入(3) F = (Fc / sin B) * cos A

LIAOYAO兄弟,俺想说两点。
1,关于式(1),俺一般是用正弦定理直接得出来,一边比上对角正弦,等于一边比上对角正弦。
2.  关于式(2),俺觉得应该是 Fg = Fc / sin(A+ B),具体可以参考俺42楼的图,再商量一下。
3.  Excel做表辛苦了,做得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对照表:

还是把文件传上来方便。
年龄
转换为弧度
余弦值
Δ 的开方
边长 C 的值1
边长 C 的值2(负值,舍去)
Fn 的值
角度 γ
力值
24
=PI()*(I10/180)
=COS(J10)
=SQRT(0.4*K10*0.4*K10+4*2.52)
=(0.4+L10)/2
=(0.4-L10)/2
=100/M10
=ASIN(SIN(J10)/8)
=O10/TAN(P10)
25
=PI()*(I11/180)
=COS(J11)
=SQRT(0.4*K11*0.4*K11+4*2.52)
=(0.4+L11)/2
=(0.4-L11)/2
=100/M11
=ASIN(SIN(J11)/8)
=O11/TAN(P11)
26
=PI()*(I12/180)
=COS(J12)
=SQRT(0.4*K12*0.4*K12+4*2.52)
=(0.4+L12)/2
=(0.4-L12)/2
=100/M12
=ASIN(SIN(J12)/8)
=O12/TAN(P12)
27
=PI()*(I13/180)
=COS(J13)
=SQRT(0.4*K13*0.4*K13+4*2.52)
=(0.4+L13)/2
=(0.4-L13)/2
=100/M13
=ASIN(SIN(J13)/8)
=O13/TAN(P13)
28
=PI()*(I14/180)
=COS(J14)
=SQRT(0.4*K14*0.4*K14+4*2.52)
=(0.4+L14)/2
=(0.4-L14)/2
=100/M14
=ASIN(SIN(J14)/8)
=O14/TAN(P14)
29
=PI()*(I15/180)
=COS(J15)
=SQRT(0.4*K15*0.4*K15+4*2.52)
=(0.4+L15)/2
=(0.4-L15)/2
=100/M15
=ASIN(SIN(J15)/8)
=O15/TAN(P15)
30
=PI()*(I16/180)
=COS(J16)
=SQRT(0.4*K16*0.4*K16+4*2.52)
=(0.4+L16)/2
=(0.4-L16)/2
=100/M16
=ASIN(SIN(J16)/8)
=O16/TAN(P16)
31
=PI()*(I17/180)
=COS(J17)
=SQRT(0.4*K17*0.4*K17+4*2.52)
=(0.4+L17)/2
=(0.4-L17)/2
=100/M17
=ASIN(SIN(J17)/8)
=O17/TAN(P17)
32
=PI()*(I18/180)
=COS(J18)
=SQRT(0.4*K18*0.4*K18+4*2.52)
=(0.4+L18)/2
=(0.4-L18)/2
=100/M18
=ASIN(SIN(J18)/8)
=O18/TAN(P18)

网友:
大家有各种算法,只要受力分析对了就可以了。
我的考虑方法有什么不同,是否简捷一些,大家看看。
首先考虑曲柄的转矩M和它对连杆所形成的力臂R0,进而再考虑曲柄传递给连杆的力FL
M一定,那么,FL
=M/R0。R0可根据R和曲柄和连杆所形成的的角度算出。也就是说,FL是随着曲柄的旋转不断变化着的。
然后再分解FL
即可得出F。简单吧!

前面帖子里有人提出说,在角度B趋近于0时,F将趋向无限大。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要考虑到力的作用是相互的。F的反作用力将决定实际上连杆所受的力会是多大,其强度应该达到多少。
比如空压机的曲柄连杆,F的作用对象是压缩气缸的活塞。空气压缩过程中活塞遇到的抵抗力是关键要考虑的。
再比如活塞发动机的曲柄连杆,在压缩行程情况和压缩机相类似,但提供动力的是飞轮(储能元件)。而在做功行程,情况相反了,活塞推动连杆下行,并带动曲柄旋转。
在上述情况下,都不出现无限力。所以不必纠结于此,哈

但是这个结构的确可以提供很大的F方向的力。就连航母上用于偏转军用飞机发动机尾焰的偏流板都用的这种结构,要知道这个偏流板所受的喷气压力是数十吨的。发个图大家看看(抱歉没搜到辽宁号的)。

网友(点评):
精彩。分析有理有据。其实这类题就是考个思路和分析。这个对了,写出答案不难。但不得不说,应试教育造就我们只往答案上凑,而不重视分析过程。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只能是给到一个精确程度,并不唯一,三角函数取得小数点后位数不一样,得出的结果会有一些差别,尤其在这个例子当中。所以分析的方法要比答案更需要引起重视。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山寨别个产品和抄作业类似,开发产品则需要特定案例特定分析。 根据需要制定不同设计方案。

网友(点评):
对了,谢谢表扬,哈

网友(点评):
忘了说,根据题意,我的计算结果是约902N。

网友:
看大家的计算还不如SW方便,不用公式,直接出结果,哈哈。
输出的用从动尺寸,角度变化尺寸就跟着变。

网友(点评):
非常不错!其实AutoCAD、SolidWorks也是个计算器,矢量计算器。

网友(点评):
哈哈,谢谢逍遥大侠,你的这一句话,让我理解到很多啊!

网友:
大侠,这是曲柄滑块机构,用瞬心法算应该更简单点吧。也不用计算微分方程了。

网友:
照本宣科

网友:
读书是基本没有上力学课,现在工作偶尔需要用到,用到之时方恨少

网友:
好久没算了,都不记得了呀,最后经过一上午的努力,总算是知道怎么做了,原来Ft是连杆力的一个分力,利用连杆上作用力相等,建立关系,通过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算出角度,计算出连杆力,再求分力即得出答案!我没有运用EXCEL,计算机算出约等于F=1100N.

网友(点评):
谢谢解答,估计你是这个帖子里最年轻的。

网友(点评):
谢谢!我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网友(2014-09-08):
学习下,很久没计算了。

网友:
数学荒废了

网友(2015-12-30):
重新计算了一遍,老师说过,数学靠做题

网友:
应该不难

网友:
复习一下        受益良多

网友E:
F=990.813814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2NDQ5fDA1NTE5N2UzfDE3NTgyMjIyNzF8MHw%3D

网友(2016-04-11):
你好,楼主,能帮我看看这个吗?为什么教程是99.717而我的是99.98啊  UKE[_MN0Q45AYZLQPN(50[J.png

网友:
收藏了,excel试算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关于平均摩擦半径,如果作用的不是均布力,而是集中力F,那平均摩擦半径怎么计算

网友(2016-07-19):
没有具体的计算过程,表示有点看不懂,很多年没接触过这个了。

网友(2019-03-14):
不错的计算题 看了大佬们的解答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990.813814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c2NDQ5fGY5ZDAzYjI0fDE3NTgyNjUyODh8MHw%3D

你好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计算的

网友:
如果不提曲柄转向,答案就有两个,学校的老师应该更偏向于这种方式,解题方法也会增加图解法。
不想用余弦定理的可以用画图软件作图直接量角度,算是投机取巧的做法。

网友(2019-04-19):
没必要算得那么仔细吧,关键是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计算的

Creo

网友(2020-03-07):
厉害,希望以后多出点这样的题目。

网友G:
如果行程是75mm,F是20000N怎么算连杆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行程是75mm,F是20000N怎么算连杆长度?

看你的提问,像是有一个新的机构要设计的样子。
感觉你的条件还不够完全。
一个是,扭矩需要知道。
一个是F发生的时候,要么是距离下死点的距离,要么是发生的角度。需要知道。
知道这些条件之后,到前面参考一下第5页第42楼的计算,或者是第234页其他大侠的做法,应该可以找到计算方法。

网友:
材力理力上学时就是老大难,无奈进了这个行,只能慢慢研究,小弟在这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提问,像是有一个新的机构要设计的样子。
感觉你的条件还不够完全。
一个是,扭矩需要知道。

多谢,看你的计算比手册上的方便理解。

网友(2020-07-15):
782.4

网友:
代错了 和楼主算的一样,这让我想起了飞剪的力的计算,不行我的回去重新算一下,当年试用期呆了一个月,就没有深入研究,看来我的好好温习一下了,谢谢楼主给我复习的机会!

网友(2021-01-29):
这种问题,用adams仿真计算

网友(2021-08-04):
正需要这个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2023-11-17):
卧槽,大佬真多,小白正在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