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保证 键和齿的对中为0.05 的夹具设计

楼主(2013-08-11):
对于此夹具的设计 困惑许久 诚求论坛 大佬解惑

如何设计夹具 保证图中的标记齿中心与内孔单键的偏差≤0.05,同时又要保证内孔单键的 对称度偏差?????
 斜齿轮,压力角25° ,模数m=8,齿数Z=108,螺旋角β=21°

补充内容 (2013-8-12 15:14):
多谢 angel1399793 的 提醒;
基准A是 内孔,

补充内容 (2013-8-12 16:11):
外圆直径1000mm

补充内容 (2013-8-12 16:24):
齿顶高系数ha=1,顶系系数=0.26,齿轮精度6级,GB10095-88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基准A在何处?图纸可有标注?难道是标记齿的中点与键槽中点的连线?还是某个角度?
又是一张非典型图纸的作者,反正我是看不明白他的意图的

网友B:
这么大的齿轮居然用键条。
不建议用键条定位,你给的对称度是0.02mm.这个齿轮按半径440mm算,到了齿部偏差就有3.5mm。
滚齿之后,用两个磨好并铣过面的圆棒来找到键槽的中线,然后做键槽,这样能保证公差。

ps:怎么检验呢?三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A在何处?图纸可有标注?难道是标记齿的中点与键槽中点的连线?还是某个角度?
又是一张非典型图纸的作 ...

多谢指正,已加入以内孔基准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齿轮居然用键条。
不建议用键条定位,你给的对称度是0.02mm.这个齿轮按半径440mm算,到了齿部偏差 ...

关于检测:可以用三坐标检测,1,首先测出键槽的中心,2.然后建立好坐标系,3.再测齿的中心,4.找出偏差值 ,属个人想法,欢迎各位大侠 指正。

还有大侠 ,你说的齿轮半径按440mm算齿部偏差到了3.5mm,可是我按最大半径算也只0.09啊,可能想法差异,没看懂!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检测:可以用三坐标检测,1,首先测出键槽的中心,2.然后建立好坐标系,3.再测齿的中心,4.找出偏差值 ...

我的想法是:如果你用键条定位,到时候肯定是打表键条两侧求中心线。假设键条偏了0.01mm(你给额对称度0。02mm),中心线也会偏0.01m。这个是扇形放大的。那么你求出的中心线和实际中心线在你的齿轮边缘的距离就是0.01x340mm=3.4mm

(我假设的前提是铣键槽是校正圆心铣出来的,那么意味着就是垂直于半径,有误差就会形成角度)

即使我的想法不正确,事实上还是不能用键条定位。你的半径太大

网友(2017-03-21):
我们以前用两个齿轮头对头咬合,在两个内孔里分别精配合一个套子伸出平面,能使百分表找正就行,然后线切割键槽,不过线切割机要足够的大啊!也可以在加工一个内孔一致小一点的齿轮头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