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的正方形板,用铸件最少要做多厚?

楼主(2013-08-11):
RT
板的中间部分要做支撑,边上没支撑会变形,做成铸件变形会少些
那支撑部分做厚点,最少得做到多少

没接触过铸件,也没看到过。求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与受力大小和选择铸造方式有关系。

网友B:
干啥用的?有强度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受力大小和选择铸造方式有关系。

只受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啥用的?有强度要求不?

只要不变形就行,只在中间做个支撑

上面就放些东西的,很轻,就只考虑自身重力就行了

网友(2013-12-10):
用球墨铸铁呗,你那东西重力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m差不多

谢谢,已经做出来了,
边缘1500-2000的地方220mm厚有变形,中间是有做支撑的,变形2-3个毫米,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