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见到配伺服的走丝机构?

楼主(2013-08-11):
个人感觉普通线切割的加工效率不够高,除了高频部分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丝筒的换向时间占比也挺高的,粗估10%的时间是有的,为什么没有厂商用能够高速换向的伺服电机来做丝筒电机?附带的调速等问题也一并解决了。有没有行内人给说一下?

网友:
伺服电机的话还要配减速机吧,再加上控制成本应该高很多吧

网友:
慢走丝的有吧?
装伺服很容易也很简单,但是线切割本身的问题,就保证不了切割中的丝线成一直线,振动和线径变化都影响加工精度,所以到了0.1mm左右的要求用线切割就很难了,这样的加工机械装伺服有点牛车装音箱的感觉。

网友: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