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支撑怎么设计好呢

楼主(2013-08-12):
要加工这个桶的外圆,内孔变形量不能超过50丝,要怎么弄个支撑好呢,撑杆还是涨圈,能不能给给简易结构图,涨圈是不是比撑杆成本高一点?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加上筋板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筋板不行么?

不行,内孔外圆都有配合件!

网友:
如果要加工的零件多的话,可以先浇注低熔点的合金充实内孔,然后再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