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液压上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3-08-12):
两个阀块需要连接,中间加密封圈。大家觉得密封槽在上面的阀块上好还是下面的好。一般的板式阀密封圈是直接安装在阀的底面。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区别,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无所谓吧,表面精磨就好

网友A:
我觉得密封圈安装在底部原因是考虑到最底下的阀块,他要安装在主油路块上,主油路块一半面积比较大如果加工密封圈槽的话相对比较困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密封圈安装在底部原因是考虑到最底下的阀块,他要安装在主油路块上,主油路块一半面积比较大如果加工 ...

嗯!感觉这个是主要原因,我们一般在盖板上加工密封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觉这个是主要原因,我们一般在盖板上加工密封槽。

我还觉得 如果在小阀块上加工,因为通径相同的孔是相同的,可以适当使用工装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觉得 如果在小阀块上加工,因为通径相同的孔是相同的,可以适当使用工装提高效率,

有道理,多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