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问这几张日本图纸上的标注

楼主(2013-08-12):
  •   小日本的图纸,热处理前面加一个VH     HRC50-55或者QT     HRC61-63   其中VH和QT是什么意思
  •

网友:
QT  球铁,VH 武生特殊钢

网友(点评):
但是在QT后面加一个HRC61-63是什么意思呢?包裹图片里面的东西

楼主:
但是在QT后面加一个HRC61-6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HRC61-63 热处理硬度

网友(点评):
那加在一起呢

网友:
QT =  quench and temper

网友:
都是热处理要求,分别标明了热处理深度以及位置(就是虚线处),但是不懂IHA和GC具体对应的是什么热处理方法,网上用关键字查了下找不到。

网友:
轻轻的说我不大懂。

网友:
第一张
淬火硬度
处理层厚度
只对在划线处进行淬火处理
第二章
螺纹部分不要渗碳处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