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一下:联接和连接

楼主(2013-08-12):
机械上联接和连接有何区别,新华字典解释“联接”说的是同“连接”,成大先手册上说的也是连接,螺纹连接,键连接……
大家平时运用中写哪个?

网友:
我比较喜欢联接。其余行业用连接

网友A:
轴系,齿套等,当有联系在一起而又有相对位移关系的条件下,用联接,一个设备衔接到上下游关系的时候,也用联接,比如发动机联接到轴系,电机与泵的联接等,

单独一个零件,比如管接头,就是连接,表示可以合成一体的关系,

英文也是如此的,与中文是完全类似的,联轴器的联接是一种‘喀颇’关系,表示可以分离的,同样也是一种婚姻关系,

而‘肯奈克听’就是中国的‘连接’,一般是一会不分离的,

俺专门与鬼子讨论过这个东西,鬼子说,‘肯奈克听’与‘喀颇令’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错了

网友(点评):
整的贼明白~~~

网友(点评):
一个是connecting 还有一个没看出来啊

网友(点评):
connecting and coupling科普一下英文单词,献丑了,呵呵! 整的太明白了!

网友(点评):
哈哈,俺是轻易不敢写英文的,会被他人骂死的,哈哈,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得清楚,当初学校老师教的是,连接是接壤,联接是可以不接壤,现在才算是整明白了。

网友(点评):
俺就知道快速接头叫两口子,普通接头叫可奈克特儿

网友: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联接=一对

连接=一体

网友:
连接要通俗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楼主不错,继续深究每一个问题~~

网友B:
联接者,阳也;连接者,阴也。动属阳,静属阴。故正如楼上朋友所言,联接有相对运动,而连接则无。是故联接亦可名为“动接”,连接亦可名为“静接”矣,好比“螺公”、“螺母”然。

网友(点评):
哪有螺公,哈哈

网友(点评):
不妨谷歌一下即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系,齿套等,当有联系在一起而又有相对位移关系的条件下,用联接,一个设备衔接到上下游关系的时候,也用 ...

还真的有些道道类。

网友:
连接(connecting)可以理解成串连,可以只要求两个部件各有某个部位相互紧固在一起就行了,比较笼统。
联结(coupling)有耦合的涵义,不仅仅是普通的连接,要求有一定的匹配程度。如联轴器,也称轴耦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接者,阳也;连接者,阴也。动属阳,静属阴。故正如楼上朋友所言,联接有相对运动,而连接则无。是故联接 ...

整的贼明白~~~

网友:
大侠就是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接者,阳也;连接者,阴也。动属阳,静属阴。故正如楼上朋友所言,联接有相对运动,而连接则无。是故联接 ...

这个解释很明确

网友:
咬文嚼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将两个部件连在一起的叫做联接,单独的两个部件之间的连接叫做连接

网友:
我支持联接=动接,连接=静接,但跟实际工作中有点区别,发电机主轴与水轮机主轴没有相对运动,但我们仍用的联接。

网友:
其实中文中“连接”与“联接”已经不加区分了,可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版。
至于联接=动接,连接=静接,濮良贵老先生恐怕不会同意此说法。以下截图来自西工大版机械设计,第7版P59

网友:
好,联接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其实从词的本意来说,连---侧重于纵向,上下游的关系;联--侧重于横向,平行的关系。
如:小说连播 Vs 新闻联播

网友:
感谢19楼社友引经据典,及时纠正错误。

网友:
呵呵,上面的解释很容易理解

网友(2013-09-23):
学到!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