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门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3-08-12):
小弟在做一个冷库的密封门的设计,因为是推拉门,所以密封上会有点问题,有大侠给点建议么,想过在门框上加弹簧使密封条压在门上,但是这样子的话门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所以得想别的办法

网友:
小幅面的,用厚毡圈就可以,

大幅面的,比如4米,5米高的,要做门边充气密封,

门框边条是空心的,空心密封条外侧有三条密封,非充气状态是缩回的,就像花猫的爪子,充气以后扩张,压在门上,

系统是一个小气罐,一个小空压机,一个简单控制系统,

门边有一个控制盒子,有按钮,门关到位以后,按‘密封’,自动充气密封

网友(点评):
好主意,很实用啊

网友(点评):
这不是好主意,是实用技术,是定式,没有其他选择,哈哈

网友A:
参考豪华邮轮上的阳台门,门把手向下时们可以自如滑动,把门把手搬向上时门门向内平移靠实,密封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豪华邮轮上的阳台门,门把手向下时们可以自如滑动,把门把手搬向上时门门向内平移靠实,密封极好。

这样子时候需要在导轨处再作处理?

网友(点评):
増加一套门整体平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