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详细加工工艺

楼主(2013-08-12):
这个是微型直流电机的外壳,壳体上面的压凹部分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
模具直接成型的吧

网友(点评):
直接成形 ?不利于脱模吧

网友:
装配后成型,节省安装空间!

网友:
这个在工艺上叫“打止口”;你这个是用来电机里磁瓦定位的吧?
一般在小冲床(用工装)在打,也有用气缸打的;
工艺上一般安在磁瓦安装前;

网友:
冲床冲的

网友:
最好有图纸

网友:
模具成型后抛光

楼主:
在SW里面怎么画这些止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W里面怎么画这些止口?

一定要画这个的话,先开个口,然后插入一个基准面,角度设定好,然后画截面草图,然后拉伸
多数情况下这种不需要做出来,可以直接图纸上注明就好了的,只有专业做这个的才需要画的那么详细

网友:
这个是薄壁件回转体,所用的材料应该为硬铝12一类的铝合金,可以用冷挤压模具一次成型。冷挤压成型类似于冲压,同样遵循等体积不变原则。

网友:
回8楼
用成型工具

楼主(2015-10-27):
能画一个出来,并且能展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