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一个300元以内的花生播种机

楼主(2013-08-12):
为农民朋友们量身定做一台花生播种机,想开发一个300元以内的花生播种机,但是手头上没有资料。求各位大神给点力,给点资料参考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A:
似乎有人用自行车改装过。。。

网友B:
可以参照"手压式玉米播种机" 这种机器零售价格100RMB左右吧! 百度搜索一下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人用自行车改装过。。。

我也来试试,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照"手压式玉米播种机" 这种机器零售价格100RMB左右吧! 百度搜索一下很多的

很好的结构,参考了。谢谢。

网友(点评):
前提条件是 花生播种前需用筛网筛分,否则差的太多了! 不像玉米粒

网友C:
花生播种前需用筛网筛分,否则差的太多了? 自己家里种不会那么严格吧? 再有了 您设计这个是小面积的吧?

网友:
想法不错,为农民兄弟减负

网友:
这个构想很好, 也很实用,使人看了后有感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生播种前需用筛网筛分,否则差的太多了? 自己家里种不会那么严格吧? 再有了 您设计这个是小面积的吧?

不需要筛分的,家里的花生是一垄种4行的(我家在南方)。
初步方案如下;
用4台类似这种结构的播种机,排成4行。

网友:
花生播种机国内非常多了。单粒播种有气吸式的,粗放播种有手推的。型号也千差万别。人力的单行价格基本都在300元以内。
花生种植方式各地不同,有平地播种有起垄播种。
另外,很多农机生产厂家都是从小播种机起步的,但最后基本都再做。小播种机跟大播种机相比,除了体积大小外,结构上差别不是太大,小播种机用工成本相对较高,价格太高没人买,低了没人愿意做,且现在很多作物对播种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小播种机因为结构体积等限制,很难跟上;或者做精了,价格又会跟市场脱节。估计很多人看到过日本、韩国的人力蔬菜播种机,价格几千元。这个价格国内基本没多少人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筛分的,家里的花生是一垄种4行的(我家在南方)。
初步方案如下;
用4台类似这种结构的播种机, ...

不错,这真是纯机械啊

网友:
有点像我家的吧嗒楼,种麦子的早就有啦

网友(2014-04-13):
网上都有很多参考,只要是排种器,选个好的排种器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