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补个俯视图?

楼主(2013-08-12):
发个简单的机械制图问题,哪位能补个俯视图?

网友A:
看看!

网友(点评):
群内藏龙卧虎啊! 高手遍地

网友:
2楼画反了

网友(点评):
不是反了,是错了 别人的主视图上部多没有全封死的!!!!

网友(点评):
打错字“多”为“都”

网友B:
右边的图形是左视图还是右视图??是右视图二楼的对!左视图的话不对!

网友(点评):
看图要仔细啊 各位大侠 不管是左视图还是右视图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错了,仔细核对上面的题目的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图形是左视图还是右视图??是右视图二楼的对!左视图的话不对!

再次重申,上面的是主视图和左视图,请补俯视图

网友:
到底怎么画,等高手!

网友:
琢磨了下,画不出来~赶脚主视图跟左视图有矛盾呢

网友:
真丢人啊,这些都是机械制图基础知识呀,大家是不是该回去学习学习啊

网友:
这样儿?

网友(点评):
貌似不对,这个视图跟原来的实线和虚线对应不上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对嘛

网友(点评):
那两道虚线看着确实诡异- -!

网友(点评):
那两道虚线看着确实诡异。。

网友:
左视图就错了,谁还能画出俯视图,从第一个凸出的方框就可以看出来,不要想太复杂,不要浪费精力了

网友:
是的左视图就错了。主视图上面不封口,左视图就没法跟上。

网友C:
太含糊了,可以有多种答案,就两张视图很难定型,有点障眼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含糊了,可以有多种答案,就两张视图很难定型,有点障眼法

有很多的答案,你可以随便给个啥,又没让你全部画完

网友:
12楼和13楼的不要说的太绝对了,自己想不到就说别人的题是错误的,别拿无知当无辜

网友(点评):
说这话最好拿个结果出来(俯视图),不然会让人怀疑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

网友:
应该说这道题的难点就是在于只有虚线而没有实线

网友:
我觉得二楼的俯视图顺时针转90度怎么样??

网友:
又在问功课,很多种形式都行,自己开动下脑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含糊了,可以有多种答案,就两张视图很难定型,有点障眼法

你说的对,这个题目答案不唯一,可是最关键的是虚线部分,可以先画出最简单的嘛

网友D:
想了半小时

网友(点评):
右侧三个正方体凸台可以删掉一部分。留至少一个三角凸台即可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虽然基础题,就是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半小时

看来社区还是人才济济啊,终于等到正确答案了。温故而知新

网友:
厉害呀!看来还要多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了半小时

确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