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分度机构求助! 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3-08-12):
各位兄弟:
       在下需一种分度机构(圆周四风分,误差1度左右的),手摇的,经常旋转的!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使用环境特殊,普通的凸轮分割器不适合(产品为手工生产,时间不等;所以不能用普通的分割器)
     说白话就是像一种圆木头,想在圆周上钻四个等分的孔,误差1度左右都行;因为这种产品很多,还得手工钻孔;找不到合适的分度方法; 机械用的分度头不适合每次转四次,一天几百次的情况!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自己做个圆盘,分度以后开四个V型槽,做一个锁紧就是了,缩紧机构用杆杠锁紧就可以,工装上都用的那种

网友(点评):
多谢998大侠,大侠真是热心肠! 什么样的工装上用这种结构?怎么能参照一下啊?

网友(点评):
用铣床铣四个V型槽你肯定知道怎么玩,用V型块定位你肯定知道,锁紧杆杠,你到网上找一个合适的工装图,看看哪个适合你用,就都解决了,这是简单问题 ,

网友:
槽轮机构。

网友(点评):
这个能把整圆,正好四等分么?

网友(点评):
可以的。而且还有锁紧功能。

网友(点评):
槽轮可行,但是不能自锁。需另外加锁紧机构

网友(点评):
槽轮不能自锁???

网友(点评):
槽轮只是间歇运动机构,不能自锁,不信大侠去网上找找视频

网友(点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fJiHb8xlPU/

网友(点评):
双曲柄槽轮和内槽轮可锁止

网友(点评):
不信!求大侠做个计算书打我脸

网友(点评):
这个计算不出来。光看图,就知道能否自锁。

网友(点评):
能自锁的机构,运动函数都有断点

网友(点评):
这个不能自锁???意思是两个销定位一块板后,板还能动??

网友(点评):
所以我对于 angel1399793 的话感到很困惑。

网友:
做个钻模不行么?往上一套,或简单固定,钻行了。

网友(点评):
实用!简单经济!

网友:
简单一点:就是圆盘打4定位孔,用插销定位;

网友(点评):
想做个比这高级点的

网友:
提供一种方案。
在淘宝上买个球头弹簧柱塞,做个工装如图,左边板焊在机架上即可。
转起来咯咯咯咯响。

网友:
这种机构摩托车里很常用,但是对材料的要求较高

网友(点评):
如果楼主厂里有废旧的摩托车,可以拆下来改装一下。自己做的话,材料至少要用G12

网友(点评):
在摩托车什么位置? 什么零件上的

网友(点评):
变速箱那里

网友:
机床夹具 有类似的分度机构啊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071" m, c& \$ o* \
我找到了,群内就有!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下;买个现成的就行了

网友:
居然是两本,不能弄成一本或者只发连接么

网友:
钻个专用夹具,四孔同时钻

网友:
膜拜各位

网友:
8个相同的钢球可以做到简单的,较准确的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