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面铣刀-------刀具角度、齿数、修光刃刀具讨论

楼主(2013-08-12):
1.加工铸铁件面铣刀使用细齿刀具,各位仁兄有用过细齿和超细齿面铣刀的吗,感觉怎么样?
2.铸铁件精铣面,修光刃刀具可以提高加工效率和面的粗糙度,各位仁兄有用过的吗,怎么样?

网友A:
1.铸铁因为是短屑的原因,所以可以用密齿刀盘铣面。但是如果是系统刚性不足的话,那也不能用,容易引起振动和变形。
2.修光刃刀具主要是提高了表面粗糙度(尤其是Ry,Rmax等参数)和平面度,效率的提升还是其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铸铁因为是短屑的原因,所以可以用密齿刀盘铣面。但是如果是系统刚性不足的话,那也不能用,容易引起振动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