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高温试压装置怎么玩,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08-12):
一个试压装置105MPa的压力,350摄氏度的温度,这个设备该怎么玩?各位大侠给支支招

网友A:
设备要放置在地坑里面,墙是厚砼的,再挂厚钢板形成夹层,盖子是滑动的,有连锁系统,

设备压力缸体要计算好,这个有规范,外加厚板防护罩,计算爆破冲击力,提计算书,给项目总体的家伙审核,

试验时要保证无人化,操作室的防护有规定,你按规定执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要放置在地坑里面,墙是厚砼的,再挂厚钢板形成夹层,盖子是滑动的,有连锁系统,

设备压力缸体要计 ...

8爷好,其实这个问题就想请教您,没想到您真给回信了。没有接触过这类设备,压力还好说,这么高的温度不知道怎么搞。俺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该如何计算?查哪些资料?还有操作室防护查什么资料?问的问题比较不专业,希望8爷解答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8爷好,其实这个问题就想请教您,没想到您真给回信了。没有接触过这类设备,压力还好说,这么高的温度不知 ...

我玩过整个的东西,可以回答你所有技术问题,但建议你

1,先找锅炉类,尤其是超临界机组的书看看,对高温高压有个概念,再看点相关材料的问题,工艺问题,

2,国家对这类设备,有强制规定,你刚做这个没关系,肯定这个东西不会是你做主设计,不可能的,你师父肯定会有资料,找他要,他一定有,假如没有谁带你,你自己蒙着玩,赶紧撒手,过几年再玩,现在非常危险,会把你自己玩进去的,

3,爆破问题,针对你的介质,学习热工这些东西,就知道爆破能力,传递,这些要写计算书的,写好厚一本,要备案的,不是说笑,

4,有点认识了,再上来,讨论怎么做,我告诉你,那是工程问题,不是学习,

网友(点评):
超过100MPa属于超高压设备了,危险性很大;想问下大侠,如果压力5MPa以下,温度100摄氏度以下,想自己看高压容器方面的书,自己做行不行呢(现在正在看高压方面的书,想自己做个小装置,借这个地方向大侠讨教一下)

网友(点评):
自己做不行,开水锅炉,只要有压力的,就不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过整个的东西,可以回答你所有技术问题,但建议你

1,先找锅炉类,尤其是超临界机组的书看看,对高 ...

谢谢8爷,我感觉自己现在也没能力做。但是人总得学习,那我按您的方法先查查资料,再次谢谢8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