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轴分度功能的车床,照样可以加个多头螺纹。同一起刀点车多头螺纹

楼主(2013-08-12):
记得有次我看到一帖子,说车双头螺纹,但又不能改起刀点。他就把工件旋转180°再车第二道。想必他的车床也没有主轴分度功能的。今天我把我的想法实验了一下,成了。我用的是同一起点车多头螺纹。我的想法是让卡盘“空转”一定的圈数。比如双头的就让它“空转”半圈,三头的让它“空转”三分之一圈。我想我的表达能力不好,大家听的肯定不明白。我把示例拿出来。
我们以外径30,导程6,螺距2的多头螺纹为例。这是个三头螺纹。
程序:
O1234*
M3 S100 T0101*
G0 X29 Z10*
G32 Z-50 F6*(照常车出第一条螺纹)
G0 X32*
Z10*
X29*
G32 X31 F6*(Z轴不动,X轴移动一个螺距,然后再返回起刀点)
X29*
Z-50*
G0 X32*
Z10*
X29*
G32 X33 F6*(相对上一道螺纹,X轴再次移动一个螺距)
X29*
Z-50*
G0 X32*
Z10 X100*
M30*

这条程序车出来的只是分出浅浅的三条线,中间的N刀大家自己琢磨方法,不难。它的弊端是转速不能太快,太快了X轴可能伤不起。不过这就是为了大螺距分头想出来的,转速没必要快。有时候工件上顶针时可能也得用上,因为顶针限制了起点往后偏移的距离。我重申一次,这是为了咱没主轴分度功能、不方便改起刀点的使用的。还有好多地方等着大家来讨论。或者有更好办法的也来说说吧。

我已亲自实践,证明了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想这个怎么也比旋转工件的方法强吧?

网友:
绝对是主轴多转半圈强。哈哈,你这个对付100螺距的就得偏移多少?哈哈可能撞顶尖了。

网友(点评):
你是说我的这个会撞吗?

网友(点评):
我这程序只有X轴动,Z轴一只都在10的啊

网友(点评):
没有那个必要的,你这个g32就是分度了,假如没有分度或者分度不准,不管怎么编写都会乱扣,所以你的程序已经是建立在分度功能上的。

网友(点评):
你的程序可以作为另一种思考方式的存在而存在。

网友(点评):
劝楼主把标题改了,你这不叫同一起刀点分头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直接移动Z向不可以了么?
比如双螺纹算好2条螺纹的螺距,比如第一条螺纹的起点是Z10,2条螺纹之间距离是2,那么另一条起点以Z8开始。
这个方法可行么?

网友(点评):
小螺距当然没问题,但是大螺距,你看看二楼的回复就知道了

网友:
亲,程序里面并没有空转卡盘的代码啊,只有偏移坐标。难不成你的卡盘是人为调1/3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要说的地方了。我把x轴拉起来,就是让卡盘转而Z轴不动,但是螺纹的切入点已经转过了三分之一。不信你试试

网友A:
  这个。。。。。如果你所使用机床(系统)能够执行G32却不能分头的话,那么劝你还是把机子砸了卖废品吧。
呃,分度和分头应该是两码事。能分度的肯定能分头,但能分头的不一定能分度。
一般来说数控车只要你能加工螺纹,你就可以分头!  如果是伺服主轴的话你就可以分度(不过就分度来说如果你那不是车铣复合机的话也没啥大用-----改装除外)。
  一般车螺纹的代码都会有分头代码地址的,看一下说明书吧。如果真没有的话!那么!就像俺开始说的那样,砸了换吧!

网友(点评):
你还没理解我说的

网友(点评):
凌晨兄早就理解你意思了,你这种方法早就有了,不算什么稀奇,希望下次能见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方法可行!顶一个!悟性不错!

网友B:
车螺纹八种分头方法

网友(点评):
你说别人这种方法没真正意义,那你做出有意义的第九种方法来,如何?“有意义“ 这词儿听着就别扭。

网友(点评):
其他的八种就别说了,那也不是你创造的,拾人牙慧而已,就像你说的:早就有了,没意义。

网友(点评):
别扭就别听,或者找老鹰直接封我号

网友(点评):
或许很多人用的都是中高端的车床,这在那就没意义。但我认为,这对于一些很低端的,就如我所操作的车床,那意义是很大的。还有对于很多只会偏移Z轴来车多头螺纹的同志们那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网友:
顶凌晨,顶蛋哥..............顶一切我认为值得顶的人...哈哈!!

网友(点评):
蒋兄近来安好

网友:
顶楼主 不管方法可不可行 至少我们可以从中悟出点什么 。。

网友C:
在数控车上,有更简单的方法啊。车螺纹的指令本身就可以设置螺纹的头数,不写就默认为单头螺纹而已,不需要主轴分度功能来实现,只要有主轴编码器反馈转速给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车床没有设置头数的功能?我用的就没有。这程序就是给没有这功能的车床用的

网友D:
你这个玩意真的不必要,只要带有主轴编码器,系统就可以车螺纹,能车螺纹,就能分头,比如参数后面带个Q18000,实际上就是让系统把主轴编码器跟刚才车的一段螺纹转180度,只要执行了G32或其它螺纹程序,主轴编码器就会和XZ轴编码器存在一个算法,不会让他们乱那再给他一个参数让它转一个角度是不是很简单呢/

网友(点评):
老实说,我的没有Q18000。跟普车没啥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螺纹八种分头方法

我同意楼主所说的,因为我证实了这一切,,有些人说见过这些螺纹。还有些人说还有其他办法,确实不错。如果楼主不分享给你们看,你们会知道有这种方法吗、你没做过这些你就不懂这里面的技巧。。。。希望朋友们,大侠们。师傅,徒弟们,如果你有什么新的东西《或想法》说出来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玩意真的不必要,只要带有主轴编码器,系统就可以车螺纹,能车螺纹,就能分头,比如参数后面带个Q18000,实 ...

朋友你说的没错,只是你那边暂时用不到罢了,,万一你以后用的着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之所以这么说,应为我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数控车上,有更简单的方法啊。车螺纹的指令本身就可以设置螺纹的头数,不写就默认为单头螺纹而已,不需要 ...

朋友你说的没错,只是你那边暂时用不到罢了,,万一你以后用的着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之所以这么说,应为我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你所使用机床(系统)能够执行G32却不能分头的话,那么劝你还是把机子砸了卖废品吧。
 ...

我同意楼主所说的,因为我证实了这一切,,有些人说见过这些螺纹。还有些人说还有其他办法,确实不错。如果楼主不分享给你们看,你们会知道有这种方法吗、你没做过这些你就不懂这里面的技巧。朋友你说的没错,只是你那边暂时用不到罢了,,万一你以后用的着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之所以这么说,应为我用到了。。。 。。。希望朋友们,大侠们。师傅,徒弟们,如果你有什么新的东西《或想法》说出来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E:
现在有加工多头螺纹的程式··

网友F(2013-11-18):
楼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G:
同一个程序,如果螺距是6,先车出螺纹,把Z轴偏移3,是否车出双头螺纹呢????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一个程序,如果螺距是6,先车出螺纹,把Z轴偏移3,是否车出双头螺纹呢????有没有人试过????:funk ...

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方法很好

适合那种不太先进的车床车大螺距用。先进点的直接加个Q******就可以分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加工多头螺纹的程式··

怎么样的?

网友:
顶。。。。楼主。只有能和别人分享就值得别人给你动力。哥们很佩服。

网友:
不错,有机会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