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减少这种让刀的现象?

楼主(2013-08-12):
关于车,铣,镗都会遇到的问题:

车床和镗床在做深孔时,怎么减少刀子让刀的现象?
铣床铣很高的侧面时,怎么解决铣刀让刀的问题?

今天,在车间遇见镗床在加工深孔的零件,是用刀把加上白刚刀加工孔的,虽然是通孔但是要求不可以掉头加工 要求一刀下来的零件。因为是刀把加工而且是深孔所以自然而然越做到后面刀子越会让刀,所以联想起以前车床车深孔,也会做到后面产生让刀的现象。现在铣床长的铣刀也会产生让刀的现象。

所以就想问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减少这种让刀的现象?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一般就是提高刀杆的刚性

网友:
刀要快,刀杆要硬,不能打颤,吃刀量要适当。转速要适当,润滑要跟上。

网友:
因为是刀把加工而且是深孔所以自然而然越做到后面刀子越会让刀
出现这样是刀具 切削量 工艺不合理 合理就前后一样

网友:
根据深度和孔大小改变刀具和刀杆

网友:
垂直方向比如镗刀不会让的啊只会i跳动,至于水平面机床主轴和刀杠刚性越好越不会让

网友:
刀杆长了会让刀,只能采取加强刀杆或者采用头部固定的方法。

网友:
有尾架的话就穿心镗啦,慢点但质量有保证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网友:
如果长径比超过6倍最好用硬质合金刀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