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轮毂孔和轴配合公差一般多少?

楼主(2013-08-12):
问个齿轮内孔配合的问题

齿轮轮毂孔和轴配合公差一般多少,过渡配合,还是过盈配合好?

50的轴。。50 H7/m8 可以吗?

网友A:
直径在1到500,  轴比孔难加工  ,所以孔比轴低一级  , 一般情况 选H7/r6  或者H7/n6   如果要经常拆H7/k6  H7/m6 H7/j6

补充内容 (2013-8-12 22:39):
不好意思  打错了   直径在1到500   是孔比轴难加工

网友(点评):
兄弟,有没有说错

网友:
楼上正解,另外有H7/m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在1到500,  轴比孔难加工  ,所以孔比轴低一级  , 一般情况 选H7/r6  或者H7/n6   如果要经常拆H7/k6 ...

不是轴比孔好加工吗?

网友:
这个看适用场合。。并不是比如说经常拆装的,当然是间隙配合好。。不经常拆装的可以选用过盈配合或过渡配合。。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论坛上的朋友之前有人提问过。。我发链接给你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195

网友:
要说清楚工况的,不同的工况配合不同!

网友:
一般都孔比轴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在1到500,  轴比孔难加工  ,所以孔比轴低一级  , 一般情况 选H7/r6  或者H7/n6   如果要经常拆H7/k6 ...

不好意思  说错了   直径在1到500   是孔比轴难加工,

网友:
随便。。。。要是没特殊要求,可以看看机械手册上减速机图纸上的配合。。。